华硕 K550D 插上电池再插电源充电电流过大

楼主(2015-12-17):
   机子商家送来的,说换了一块电池也不充电认我看看。好吧拿过来直接插电,我去5A。主板问题报价200.半小时后商家说修。(我心里没谱能不能修好)几下拆开一看,第一眼就看到保护隔离一堆焊膏,(有人修过?)果断测保护隔离短路没!没短、、、然后再测 充放电管子。通通正常。插电测得公共电被拉到16V了,(由于先插电源后插电池这样是可以充电的)所以断定是放电管被导通了。再测放电管控制脚22V 拔掉电池测16V,只插电池19V 看点位图 放电管控制脚经过一个3.9K电阻到BQ25A的11脚。 经过反复对比,当只插电池时11脚为20V 插上电源时为电池电压14V左右(我这里测得也是22V就不对了)。后来看到帖子有师傅叫查5脚AC_IN,高手就是高手 果然没有AC_IN (不先插电池是有的)   查BQ25A工作条件测得4脚19V 不对应该是24V 马上想到保护隔离。一看原来前面一只隔离管子被换了的。这是谁随便换了一个管子,马上找了一个P330D。装上电池插电OK……哎走弯路了

网友:
我去 怎么重复了

网友:
修的真是很认真   现在充电这一块 还没认真修过   学习了

网友:
充电这块也是经常碰到的。。楼主修的很细心哦

网友:
碰到过隔离管坏的

网友:
隔离电路烧坏了吧,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顶了。你好认真

网友:
zhe de you gao shou ya

网友:
AC-IN是适配器检测脚,连到了ec

网友:
不错。 熟悉电路。

网友:
值得学习。。。受教了

网友:
这个很好修吧   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
BQ25这充电芯片  连宝隔的出现问题的也确实遇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