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尽量避免没必要的纠纷

楼主(2015-12-17):
  大家都知道笔记本由于配件不通用特点所以也会引来各种麻烦。有些笔记本拿过来维修时是没显示的,修完后肯定要试好声音,键盘,触摸板,无线wift之类的。但有些客户明明知道自己的笔记本坏之前是有些问题,例如:键盘一两个键用不了,但修完之后他硬要说自己的键盘全部是好的,然后各种争执就产生了。想问问大家如何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大家尽情发表吧

网友:
直接复原,还给他

网友:
我就碰到两例这样的,一例是触摸问题,好说歹说没事。另一例是一两个键不能用,白送他一个键盘。
   真没什么好招,,,,,,,,,,,,,,,,,,期待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修完后就说  机器修好了  xx 也坏了  要是换的换 只收个成本  本店只针对你说描述的某一项故障进行维修

网友:
我就遇到机子修好的 结果硬盘是坏的 说是我整坏的 结果我问她换不换 她说她以前是好的 是我整坏的 后面我就直接给她机子整坏 直接说修不好了  让他去修 反正给她机子整些机关在里面

网友:
怎么避免、、、我来告诉你。。。。   我基本都是机器修好再报价。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没有好办法,谁都不相信谁,现在就这样,要不就付钱,要不就复原彻底报废,

网友(2016-06-16):
事先讲清楚,维修的是主板,键盘,硬盘,屏等有问题需另收费;或事先问清楚。

网友:
不开机的机器都是事先说明本次维修只是修开机,开机了再看有没有别的问题,这样会少很多麻烦,开机的机器的话就事前沟通好,但是毕竟什么人都有,遇到了就好好商量吧

网友(2016-08-03):
不能开机 的    所有东西 配件一律按坏的有问题的  登记         因为不能开机  无法检测是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