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17):
主板到手不触发,测开关针有5V电压。直接打开图纸看IO

习惯先测SLP_S3信号,测71脚SLP_S3无电压,再测SIO_REMRST
测这脚发现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不一步一步测信号,这样测信号可以更快的找到问题)
电压0.5V,电压不对。直接把85脚翘起。。找到问题,IO
没有这个IO,也不想换,因为测这个脚后,再这个信号的前面几个信号
都是正常的。应该是IO内部电路有问题。。直接飞线。。

找到5V电压,接上电阻。。飞线正常。。

收工。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起来真的很容易,赞一个!

网友A:
3.3V信号线   你用3.3V 电源线飞过去  总感觉有点怕怕的  万一IO或南桥.......之前修过个V星G31的板  小五角芯片产生1.5V参考电压给北桥和LM358做参考电压    明知道这1.5V工作电流很小   相当于是信号线   当时找不到这小五角  用3.3V电源两个电阻直接分压得到1.5V   后面结果是把北桥击穿了   后悔呀

网友:
查到IO问题我一般都是换,飞线改电路太麻烦,有些搞了半天不行浪费时间,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信号线   你用3.3V 电源线飞过去  总感觉有点怕怕的  万一IO或南桥.......之前修过个V星G31的板  小五 ...

下次再碰到这个问题,找个3.3V转1.8V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B:
这里SIO REMRST是不是相当于RSMRST信号呢?

网友:
我都是换的,不改电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SIO REMRST是不是相当于RSMRST信号呢?

是的。。。。

网友:
建议更换下IO芯片,因为这个信号由本身85脚内部发出经电阻外围上啦工作。

网友:
楼主不错,学习一下

lvjingang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