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主板2003PE和XP都无法进入系统维修。

楼主(2015-12-17):
最近接修一块技嘉GA-G41M-ES2L的主板,安装XP系统进入滚动条界面就黑屏死机,按NumLock键盘灯常亮无反应,无法进入系统,但是按reset可以重启机器,换多个安装盘和
安装版系统无效,U盘引导进win2003PE也是卡在过了滚动条黑屏,无法进入系统。
但是进win8 pe可以正常进入,而且没有问题。于是安装win7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不会出现死机问题,此机以前装XP使用3~4年没问题,不存在与XP不兼容的问题。
只是后来曾经被雷击坏过网卡,插PCI网卡即可正常使用,用半年后才出现这个问题。

更换电源、内存、CPU、硬盘后故障依然存在,拆除网卡芯片也不凑效,确定为主板问题。
从官网下载对应BIOS ga-g41m-es2l_f6~F9 4个版本的BIOS更新后依然无法解决问题。
测量主板各大供电内存供电1.82V,总线VTT_GMCH:1.2V,桥供电1.5V和1.1V,
DDRVTT0.9V均正常,CPU供电1.27V也正常。

按道理供电都正常了,BIOS也刷过了,WIN7系统也可以正常使用,主板应该也没有
多大问题,但是为什么XP和2003PE都无法启动呢(换过其它U盘PE系统也不行),
一时也没了维修思路,百思不得其解,哪位大侠有遇到这样的故障,该如何维修,
还请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附上该板的图纸,师傅们帮忙也分析下。

网友A:
装WIN7后看一下是不是所有外设都能正常使用,按道理说WIN7能用XP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我遇到过装xp一切正常,装win7掉电重启的,始终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估计没答案了   论坛之前有人求助过该类似问题   依旧没解决

网友:
有条件可以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WIN7后看一下是不是所有外设都能正常使用,按道理说WIN7能用XP也不会有问题的。

换XP系统的不同版本试一试,之前有一台机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装了很多XP,打印机都用不了,最后换了一个较旧的系统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WIN7后看一下是不是所有外设都能正常使用,按道理说WIN7能用XP也不会有问题的。

装WIN7所有的外设都能正常使用,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C:
刷BIOS看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XP系统的不同版本试一试,之前有一台机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装了很多XP,打印机都用不了,最后换了一个 ...

以前装XP是正常的,而且安装过程无任何问题,先找个老版本的sp2试试看。

网友:
哪位师傅有维修过此类故障的,是怎么修复的,不是该型号的也可以,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这现象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就没试过加个显卡 试下吗

网友E:
首先看下BIOS里面 硬盘模式是不是ACHI  有的话关闭或者改成IDE的XP不支持     在一个就你主板不支持XP  或者刷下BIOS

网友:
win7可以 XP不可以 这个有点醉啊 我有一台是XP也是滚动条就暗下来 卡住 但是没试WIN7 我是换的南桥好的

网友:
桥的机会大。。。

网友:
估计 要搞桥了,预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没试过加个显卡 试下吗

加了显卡故障现象一样的。还是死机。

网友:
G41的板还没有AHCI的相关设置呀。以前是正常的完全可以排除硬盘模式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看下情况。

BIOS刷过了最老的版本和最新的版本都试过了,官网的4个BIOS全试过了,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换南桥有惊喜

网友:
南桥换了就好

网友F:
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有几块联想G31也是这样,可以装WIN7  装不了XP系统,,BIOS搞了,时钟芯片换了,串口,网卡  声卡拆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因为这种板子是2009年的 客户以前一直用XP 没有问题,,后来只有给客户装WIN7回去用,,,但是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想想估计还是主板上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可能是排阻  三极管,等等,,现在还没有人研究出来,,或许研究出来了 没有公布答案。。。

网友G:
真接换南桥,肯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有几块联想G31也是这样,可以装WIN7  装不了XP系统,,BIOS搞了,时钟芯片换 ...

换了南桥还不行,那么多的信号怎么查啊,关键是搞的现在都没有方向了,实在不行那只能用win7了,使用一段时间让问题显现的更清楚后,再研究等。

网友:
我也看到论坛有很多人发这样的求助帖,但是都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接换南桥,肯定行

这么肯定 你换过试了吗??我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模式

网友:
G41的板没有AHCI的选项可以设置,只是有PATA和SATA硬盘模式的相关设置,但怎么调整BIOS都不行,以前不用设置,直接恢复默认都可以的。现在拆了网卡、COM芯片也是一样,外设也没有问题,看来大家还是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但都是无解的,看来真的有难度呀,等有时间,再慢慢研究吧。

网友H:
这个确定为南桥坏了,因当滚动条死机是南桥在抓外围设备驱动,i,

网友:
刷BIOS后 进入bios 按F9 初始化CMOS信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看下BIOS里面 硬盘模式是不是ACHI  有的话关闭或者改成IDE的XP不支持     在一个就你主板不支持XP  或 ...

人家以前装xp用过3、4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定为南桥坏了,因当滚动条死机是南桥在抓外围设备驱动,i,

这个和外设应该没多大问题,他装WIN外设都能正常为使用没用问题,如果外设有问题那么装WIN7肯定也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