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开机出现英文----实地学员小修解决

楼主(2015-12-17):
在迅维实地培训手机,学习到了第二期
今天拿到一块4S的板子,,上电出白苹果,,一会屏幕上就是一大堆的英文:

这个出现英文一般还会伴随着重启,,一个人抓拍的,比较模糊,请见谅。。

英文显示一般是「NAND」开头的,,看着像硬盘故障。。

但是在迅维学习完理论就知道,其实不然,,,在一期,李老师就说了,指南针故障会引起出现英文,,嘿嘿,,那就开干,

摘下指南针芯片后,,兴冲冲的开机,,结果还是出英文

这怎么回事,,难道老师说的故障还不一定。

于是,,咨询了 二期 的 洪老师,老师拿过板,先测了测指南针各脚位的对地值(这个忘了测,,还是老师想的周到),都正常。
然后说,,指南针会引起英文是其中I2C总线被拉低引起,,看看总线连接的其他元件有没有坏的,比如:陀螺,重力等。。

那好,经老师提点,,拆开屏蔽盖,,找到元件位置

打开神器迅维的PCB图纸,,查看了下,,旁边有上拉电阻

上电查看后发现陀螺仪的一路总线电压只有0.22V左右(正常1.8V),就是他了,,断陀螺仪电后打值还不到300了,
上风枪,小心翼翼的把陀螺仪芯片取下(下边就是主CPU,心里怕怕的),,打了下值,,对地有600了,,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上电,一路白苹果,进入滑屏界面,,至此维修完毕。

维修手机,手工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有相应理论知识的辅助,维修起来更是得心应手,省时省力。。

补充内容 (2015-12-19 22:54):
补充一下,拆下的指南针和陀螺仪(更换好的)芯片都得装回去,在帖子里只是说了找到故障的过程。

网友A:
大神,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B:
任何故障都没有一定的,要懂原理,要懂举一反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们做朋友吧

抽空请吃个午饭,可以考虑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任何故障都没有一定的,要懂原理,要懂举一反三,,,

恩恩,,现在学习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用到才能理解掌握,,谢谢老师的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现在学习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用到才能理解掌握,,谢谢老师的提点。

继续努力,

网友D:
还是这个点位图给力,

网友E:
楼主的焊工一流,在取cpu附近的元件时有没有小技巧,敢问楼主的qq号是多少?

网友F:
修得不错 好好学习 学完回家过年

网友G:
在实地有老师教,肯定突飞猛进。

网友H: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已经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李老幸会幸会啊

网友:
我不是 李老师,

网友I:
维修手机 手工很重要哟

网友J:
手机原理掌握的很好,,看来理论学的扎实

网友K:
i2c总线引起的电路故障,收藏。

网友L:
这个牛,有老师真好,羡慕嫉妒恨

网友M:
不错,电脑手机两不误

网友N:
I2C管理总线不正常,导致开机英文。。。精华的一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们做朋友吧

哈哈,行,,午饭一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手机 手工很重要哟

对的,,狠狠狠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这个点位图给力,

对啊,,省了好多事,比电路图实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焊工一流,在取cpu附近的元件时有没有小技巧,敢问楼主的qq号是多少?

我只是小白,,开着低温拆的,,不值一提,,温度低点就是技巧,,没其他办法,我现在手法还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得不错 好好学习 学完回家过年

是啊,,来实地就是打算好好的学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实地有老师教,肯定突飞猛进。

恩,,实地的老师都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经老师提点下,,胜过自己考虑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谢谢大神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
强哥,,别笑话俺了,,,这些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自己的思路还没形成。。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手机 手工很重要哟

是啊,,好难啊,,稍不慎就搞坏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机原理掌握的很好,,看来理论学的扎实

实地的理论讲解的还是很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i2c总线引起的电路故障,收藏。

哈哈,,看到重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牛,有老师真好,羡慕嫉妒恨

有老师引路,,学东西确实快。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错,电脑手机两不误

嘿嘿,,现在讲究全面发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N:
I2C管理总线不正常,导致开机英文。。。精华的一句话

谢谢大神的总结,嘿嘿

网友O:
手机的图纸都这么表明的?什么东西都给写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们做朋友吧

明天中午,宿舍楼下一起吃吧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手机的图纸都这么表明的?什么东西都给写出来了?

其他的不知道,,迅维给的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P:
陀旋不装也可以吗 ??、

拆下的都得找好的装上去啊,,这些我没写。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维修有思路,进步很快啊!

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维修的,,,思路还有待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高手,有时间也得学习一下手机方面。

恩恩,,是啊,,多方面发展。

网友:
恩恩,,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是啊   手工确实非常重要  手工是维修的基本 没这个在多理论也没用

对,,,手机就是靠手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有一部5C也是这情况,回头拆了试试

恩,,可以试试,,但最好多加注意,,别搞坏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学的很好 更好的是环境 已经老师提出的建议帮助你建立维修思路

是啊,,在学校,学习氛围很好,,老师教导的很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V:
手机维修ko电脑维修了

都是电子产品,,想通的

网友W:
几天没来迅维网,大神技术见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几天没来迅维网,大神技术见长啊

马老板光忙着挣钱了,,哪还顾得上看俺这小打小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