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又修复一个 4S激活出现数据线维修以及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12-17):
迅维培训实地学习,今天搞了几块4S,其中有2个比较好修的。
一个是在激活界面,选择完键盘输入后就出现数据线(正常该到WIFI选网络的,维修时忘了拍当时界面),根据以往经验得知是WIFI电路问题

依次测量了下几个供电都正常,那就换芯片吧(此芯片很容易坏),风枪撬棒一堆工具收拾下来,小心再小心还是漏铜了

本来除胶之后想上点绿油的,,结果一查中间都是地,,那就省事了,,,直接找个好芯片吹上去,开机 正常激活了,WIFI也能打开搜索到信号了。。

另一块是能正常开机,但是显示屏不显示,,观察屏座子,有外伤了,正好是背光的供电

这个是拆下来的图,,因为太小拍不出效果,用的放大镜放大拍的,座子方向颠倒了。

换上一个新座子,屏幕正常显示,,今天的维修就到此完毕。

手机,,还是手工最重要!

网友:
太给力了,赞一下

网友A:
小伙子,不错,继续努力,板修多了,涨不少知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不错,继续努力,板修多了,涨不少知识了吧,

恩恩,,还是实际维修起来,学习的东西多。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什么放大镜啊?我想搞一个啊

网友:
细心就等于赚到、

网友C:
请问楼主修这样的故障跟顾客报价多少呢?

网友D:
这么严密啊?座子反了也不可以的?

网友E:
座子是多少度拆下来的呢?我一般是360度吹下来。但是座子容易变形。

网友F:
手工最重要,厉害。

网友:
这些东西小故障,,让大神见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什么放大镜啊?我想搞一个啊

就是普通的放大镜,,倍数高点,,镜片大点就好。

网友:
是啊,,细心太重要了,谢谢大神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修这样的故障跟顾客报价多少呢?

这个,,,我还在迅维实地学习,,只是修的板,,还没有接触客户,,不过苹果的东西,,你懂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么严密啊?座子反了也不可以的?

不是,,我是说,,拆下来后,座子放的反了,,有损坏的地方应该在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座子是多少度拆下来的呢?我一般是360度吹下来。但是座子容易变形。

你的温度太高了,,,,这个温度得自己掌握,,我用300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工最重要,厉害。

恩,,手工,非常的重要。

网友H:
修手机,手工就得好

网友I:
看了帖子决定多练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普通的放大镜,,倍数高点,,镜片大点就好。

多少倍变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是,,我是说,,拆下来后,座子放的反了,,有损坏的地方应该在右下。

哦,座子本身应该没反正把?

网友J:
好厉害,都开始秒机了,,,手工练得不错,加油。

网友K:
不错,希望学完,我也有这水平

网友L:
刘德华都表示开心。
他的弟弟修这么厉害!!!

网友:
手工很好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30倍左右吧,在学校。。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帖子决定多练手工

恩恩,,是得好好练,,多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手机,手工就得好

是啊,,手工好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座子本身应该没反正把?

没反正,两边对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厉害,都开始秒机了,,,手工练得不错,加油。

没有秒机,,也是搞了好长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希望学完,我也有这水平

我班的大神们都开始搞5S,解ID神马的,唰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刘德华都表示开心。
他的弟弟修这么厉害!!!

饼哥,,给俺哥捎个话,,要是开心就回家看看,,,好久没回家了。

网友:
这个相对来说简单点

网友:
我觉得苹果就是手工难、

网友:
小伙可以,

网友:
修手机确实手工非常的重要,可能这玩意稍微不小心碰到旁边,就想zang话,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