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 REV 2.0独立显卡MGM_6730 BD REV 2.0上的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5-12-18):
那位师傅现在手里在修K43SA REV2.0的板子,能帮我测下独立显卡板上的两个电阻阻值吗?来的时候被别人弄掉了,现在是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显,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两电阻引起,先谢谢了!

网友A:
元件引脚都短路了,楼主贸然上电不怕烧东西吗?

网友:
没图纸,这种事情就是麻烦,

另外,维修行业的潜规则也太让人讨厌了。。。。。。。。。。。

网友B:
旁边的那两个也掉了

网友:
这种的没有一样的现卡板  电阻可不好找

网友:
看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引脚都短路了,楼主贸然上电不怕烧东西吗?

测了连起来的那是1.8V供电,不会烧东西

网友:
找TB卖家 看看有没有显卡板     可以看到大概是电容电阻   电阻的话可以测量是什么电压在由大到小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那两个也掉了

边上那两个是电容,找了别人拍的图片看了,

网友:
你要是有图,我买

网友:
你这种不会找 的。只有一样的显卡板才可以,

网友:
每点位图吗,主要是看这是做什么用的,而且你确定这地方是有元件的吗

网友C:
楼主,你运气真好。遇到 我了。。 因为我也修这机器。。

靠柱子的是0欧电阴,,里面是150欧电阻。横着的是电容。 两电容并连,右端接地,左端相连接在,靠住的0欧电阻上。

我这台器,本来内存不过。后来弄了弄过了。。还是不显,电流上到1。6A左右。。感觉不像是BIOS,因为过了内存。显卡加焊了一样,在这想换个显卡芯片,或是买个显卡板。。

因为你的能显。所以想知道你的电流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运气真好。遇到 我了。。 因为我也修这机器。。

靠柱子的是0欧电阴,,里面是150欧电阻。横着的 ...

你好,非常感谢你,我的要到1.7A左右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运气真好。遇到 我了。。 因为我也修这机器。。

靠柱子的是0欧电阴,,里面是150欧电阻。横着的 ...

如果你要看电流的跳变情况,可以加我QQ389773035,我录视频发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运气真好。遇到 我了。。 因为我也修这机器。。

靠柱子的是0欧电阴,,里面是150欧电阻。横着的 ...

这个显卡板有个通病修了吗,就是显卡板后面有两个6脚MOS管,1.8和3.3V的转换电压不正常,控制级电压低.

网友:
被人处理过的。。修的确实不给力。

网友:
连起来的。。。。

网友:
这两个电阻,你能查电路图,

网友:
1.8v的LVDS供电,不是电感就是0欧电阻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思

网友:
左边那个 是 电感 ,右边那个是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