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vs17e 显示器白屏,求大侠们支招

楼主(2015-12-18):
有一台06年的LCD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切换分辨率也白屏,前段时间还能用,就是多按几次开关,图像就出来了。 现在一直躺那不会动了,白屏的时候能看到有隐约的彩色条纹,(一会上图)。
拆机测电压5v, 3v,1.8v都有, 测屏线端有5v电压,测了屏的保险F101也没问题,  电源灯正常绿色灯。
把屏线拔了又插还是白屏。

求支招, 小白先谢过各位大虾

网友:
这不是就报废的么?

网友:
看着象是屏坏了,点屏呀点屏。

网友:
屏的问题吧 不好搞了

网友A:
用一通用解玛板,调好板上的分辩率试一下,有无正常显便知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通用解玛板,调好板上的分辩率试一下,有无正常显便知屏好坏。

屏电路问题,我前两天刚修个一模一样的故障,哈哈,我发过帖子了,去看看就知道了!
液晶显示器白屏-简单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45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屏坏了吧,换过驱动板没有

网友:
你先找个通用的主板看看是不是屏 的问题。先确定问题的地方。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网友:
主要看逻辑版把,还有屏码片

网友:
屏上还有其它电压呢,都没量呀

网友:
有可能是屏电路问题啊!你量一下其他地方的电压啊!

网友:
屏幕坏了,屏幕坏了

网友:
补焊主芯片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