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显示器屏幕有一部分颜色不正常回事

楼主(2015-12-18):
如题,屏幕一部分颜色不正常

网友:
1、检查屏线是否插好;2、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看是否正常;3、可能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这直接判断屏坏

网友:
多半是屏幕坏了 拿个屏试试

网友:
屏坏了,屏和逻辑板之间的软排线上的小芯片坏了。

网友:
这屏是已经坏了,,,,,,,,,

网友:
一般是屏坏得多,但是也不排除屏线,驱动板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哦谢谢看来有方向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怀疑

网友:
换换就好,更健康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