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BIOS解决30分钟掉电问题

楼主(2015-12-18):
联想E440 BIOS解决30分钟掉电问题,最近接修一台E440不开机本本,是BIOS问题 找了很多 BIOS不能用 后在本网站找到一个BIOS 刷机之后 可以开机 就是用半小时掉电。以后在淘宝买了个 BIOS刷上 测试一天 没有问题。现在为有需要的兄弟 上传 南桥和EC的BIOS 以备应急只需。

网友:
是淘宝合成的好的吗

网友:
不是 是原机的。

网友:
很新的啊

网友:
两个多可以?

网友:
最好 两个一起刷吧

网友:
开机好慢,要下载合成的

网友:
运行慢 看看是不是其他的 问题吧  可能和BIOS关系不大  ,我用的 很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太恶心了 我的刷完还是半个小时关机  不过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能用吗

网友A:
兄弟,你这个BIOS刷上去开机不会很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BIOS刷上去开机不会很慢吧!

只要机器版号对了 应该不会的。

网友:
有没有主板bios旁边的图啊,我的主板被动了,淘宝上面看不清楚

网友:
我的用电池开机掉电       刷BLOS能行吗

网友B:
刷刷试一试 行不行 一会给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刷试一试 行不行 一会给结果

这个BIOS开机慢怎么回事

网友(2016-01-20):
下来试试,正需要呢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2017-07-25):
应该没问题,下来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
刷了后开机好慢啊!bios跟我的不兼容啊

网友:
版号也不、写    下次写上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