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卡LOGO

楼主(2015-12-18):
这个主板卡LOGO 不往下走了,换了南桥,刷了BIOS, 把南桥周围的 822电阻都换了还是不行。 把声卡从板子上拿掉就能正常使用, 换上别的同型号声卡 还是不行,只能拆掉才能正常开机,现在不知道是哪的原因了。
卡LOGO

网友:
换南桥首先 外设排除 再来硬件 网卡 声卡 再不行就换桥 别那么冲动直接换桥刷BIOS

网友:
修MSI G41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跟你同样的问题,拆声卡不档装上就档,后面是声卡到南桥的5根线其中一根断了,楼主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加个声卡好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要去拆声卡的

网友:
换个独立声卡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

网友:
外围设备,声卡 com口等都能造成当LOGO

网友:
声卡周围电容有没有短路的?华硕的板子,声卡旁边好像也有822吧

网友:
换了声卡芯片还不行的话 我就会加个PCI声卡,,如果实在要研究技术 为什么换好的声卡芯片上去不行,, 只有查声卡的2个供电,数据线打值和复位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应该都是先把外设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