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

楼主(2015-12-18):
解析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

  打开计算机发现电脑显示器模糊,相信这样的问题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过,看着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字体,模糊的图标,心里很不自在。而且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很多,下面就是四种常见的解决电脑显示器模糊的方法

  1、电脑显示器模糊之分辨率调节

  液晶显示器与CRT显示器不同,因为每台液晶显示器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最佳分辨率,如果没有调到显示器本身最佳分辨率,那么肯定会休闲模糊的现象。有的朋友不在乎这些,不管是宽屏普屏全用1024X768或1280X1024分辨率,这样就决定了电脑显示器模糊闪烁出现水波纹的状态。

图一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

  解决分辨率不对的方法也很简单,首先桌面右键选择“属性”,再点击“设置”。

图二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

  2、电脑显示器模糊之显示器提供按键

  其实每个显示器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包括CRT,并且各大显示器厂商也提供给你大家解决方法,就是在正常使用显示器中“AUTO”一下。一般显示器上包含这个按键,按下即可。若没有,可以进入菜单寻找一下,因为每个显示器都包含着这个按键有的显示器叫做“AUTO”,有的显示器叫“自动调整”。

图三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

  3、电脑显示器模糊之伪劣线质是祸源

  一般主机连接显示器的线由三种:VGA线、DVI线、HDMI线,还用不常见的DP线。除了较贵的DP线外,其他三种均是较亲民的,10元左右的亲民价,大部分线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图四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

  如果以上两种方法均不能解决电脑显示器模糊的问题,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连接线出了问题了,可以给显示器换根线。

  4、电脑显示器模糊之主机显卡故障

  显示器出现水波纹,其实是主机的问题所造成的,具体的故障表现为同一台主机,不管是什么显示器永远都会有水波纹。即使是立刻将主机送去维修也不见有效果,最直接简单的效果就是给准系统加块显卡(如果可以)可以很成功的解决问题。

  以上内容便是解析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的全部内容了,一般显示器出现模糊的状况,大部分是前两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遇到了主机显卡故障又碰巧准系统太小或主板没有接口,不能接显卡的话,那么实在是太不幸运了,这个问题是先天造成的。考虑果断更换吧!

网友:
第四种故障最常见

网友:
其实还有一种,如果接了VGA分配器,质量差的也是很模糊!

网友:
值得学习。。。受教了

网友:
请教,三星显示器,最近出现用9600GSO独立显卡最新驱动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用英特尔核心显卡就显示不正常,win7自带VGA可以显示1280x1024(最佳:1680x1050),开壳后,没做任何处理后,又安装好,发现显示正常了。显示器屏幕调节设置好像是因为开壳就重置了。不过使用几小时后,打开一下360驱动大师,显示又开始边缘花屏图像上下拉得很长了。开壳后关上有正常了。是不是屏线损坏的可能性大呢?屏线上有一道深深的折痕,很明显是装配人员,为了方便装配而弯折的。我把折痕处用塑料片固定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