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楼主(2015-12-18):
  接手一台G470   时间不保存,3V小电池也换了还是不行。  电池旁边电路也都查过了,没查出什么情况来 。求大神帮忙啊 !

网友:
改个带线的电池,焊上去,试试

网友:
换南桥32。768晶振

网友:
RTC 电压量了没有啊,小电池有点,RTC电压未必正常哦。

网友:
查RTC电路,晶振。桥

网友:
感觉还是RTC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