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1.0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5-12-18):
本人新手。
同行发来一片华硕p5g41t-m lx v1.0主板,说加电无显,让我们维修一下。
裸板加内存加cpu开机上电,示波器随手打了下bios第一脚,波形闪了一下就没了。凭经验感觉不对,随测了其他几个脚,正常情况下,8脚3.3V供电,4脚接地,1脚片选,5脚数据输入,2脚数据输出,6脚时钟,7脚和3脚一般都是3.3v高电平才对,但这片主板3脚WP#电压只有0.2几V,既不为正常的高电平也不为正常的低电平,明显不正常,万用表跑电路,发现3脚连到边上一个822排阻,测排阻对应的另一脚有3.3V供电,与3脚相连的一端只有0.2几V,怀疑822排阻有问题,随找个822排阻换上,再开机加电接屏正常了,此板暂定修复。因为有点小忙,未拍主板维修实物图,见谅。

网友:
p5g41这板问题挺多的,我都修到过不少

网友:
这地方都用排阻,我也醉了,

网友A:
LZ是不是经常修笔记本,主板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经常修笔记本,主板修的少

是的 主板钱少 懒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