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开机花屏 进系统不花屏

楼主(2015-12-18):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联想Y450  开机是花屏的 进系统就是好的可以正常的玩  我想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有没有通病

网友:
显卡问题据多,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只是坏的还不够彻底(个人观点)

网友:
干 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的    要逐个排除了     按常规思路来呗      先鲁大师加压   把它干明显了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可能等到进系统里了花时在修

网友:
故障扩大了再修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显卡供电小板有问题

网友:
1.8V转换不良吧

网友:
显卡坏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