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独显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8):
之前在5月份的时候,笔记本玩着LOL的时候没用散热器,温度过高,然后就重启了,重启之后,独显驱动打不上,一直用的集成显卡。
前几天硬盘也出问题了,索性直接就拆开来,顺便换下硅脂,看了一下独显,看上去好像没有哪里损坏倒是旁边有一个电容,貌似有烧坏的痕迹;

然后拆的时候把一个接头线给弄断了= =
问下这样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

网友A:
你的是什么接头线 啊。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接头线 啊。看看情况。

这个是连接屏幕的线 上图了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可能坏了或者空焊了, 换显卡的话就贵了,400左右吧,不换显卡200左右

网友:
手工费大概两百左右

网友:
USB 供电线啦  非都飞不来  咋论坛还有外人额

网友:
楼主是要修啥呢显卡驱动问题还是街头

网友B:
不会就别乱弄、。本来芝麻大的事你拆一下就变成西瓜了、。

网友: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花大钱了、。

网友:
估计200能搞吧

网友C:
这问题问的不合适 ,只有给你修的人才知道具体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就别乱弄、。本来芝麻大的事你拆一下就变成西瓜了、。

本来寿命也差不多了,索性自己拆开看看里面长啥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问的不合适 ,只有给你修的人才知道具体要多少钱。

好吧,到时候先去电脑店问一下

网友D:
借个风枪吹一会就好了、显卡只是虚焊而已、那个连接线某宝有卖的、几块钱罢了

zhangkai890207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喻庆国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个风枪吹一会就好了、显卡只是虚焊而已、那个连接线某宝有卖的、几块钱罢了

好的 ,谢谢帅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个风枪吹一会就好了、显卡只是虚焊而已、那个连接线某宝有卖的、几块钱罢了

今天去问了下电脑店,说独显是因为供电的问题,他要价260 问下是不是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问的不合适 ,只有给你修的人才知道具体要多少钱。

今天去问了下电脑店,说独显是因为供电的问题,他要价260 问下是不是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去问了下电脑店,说独显是因为供电的问题,他要价260 问下是不是贵了

正常、你给我修也是260

网友:
几十快,用不了多长时间,不过你那个显卡不一定是电容坏了。

网友:
不会维修的也来了??

网友:
千万不要乱弄 大发了你就麻烦了

网友:
其实显卡可以自己用吹风机吹下,也能用一阵子

网友:
也不一定是显卡的 问题

网友:
260 也算合理啊,谁知道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