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捷webox w30拆机详解

楼主(2015-12-18):
泰捷webox w30拆机详解

  入手一个泰捷webox w30看着泰捷盒子的外观与配置的惹眼程度,才入手的,跟之前的扁平机身相比较,内部的结构架造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带着这样的期待来进行泰捷webox w30的拆机详解吧。

图一泰捷webox拆机

  因为外观泰捷webox w30与其他盒子不同,所以螺丝孔我是在盒子的底部找到的,盒子的底部有一圈环形脚垫,脚垫使用双面胶粘住的,拿来其就可以发现4个螺丝孔。

图二泰捷webox拆机

  一把螺丝刀就可以轻松搞定。

图三泰捷webox拆机

  将4个金属螺丝去下后,把盒子正面朝上,沿着盒子腰线散热孔的位置轻轻的掰开即可,过程比较顺利。

图四泰捷webox拆机

  打开盖板,露出下面蓝色的PCB板整体感觉非常紧凑,一看就不是公版公模,一大一小两块黑色的散热板(数据表示采用的是纳米碳材质)覆盖在主板的主要热源芯片上。

图五泰捷webox拆机

  这款盒子采用的是双频双天线配置,先拔掉主板上的这两根WIFI天线,把主板先放在一边。盒子底部依旧配有金属铁块,作用主要有两个,金属散热和承重,让盒子的分量感十足。中间的水晶透明导光头就是我们开机后看到的蓝色和绿色指示灯的位置。

图六泰捷webox拆机

  拿掉主板的两块黑色散热板时一定要注意,散热板是胶性物质粘上去的,拿的时候一定要先用热风先吹一下,动作要慢。拿开散热板就能看到这款盒子的芯片了,使用的是瑞芯微的RK3368,8核64位,运行主频高达1.5GHz,功耗、性能以及兼容性上都是目前主流水准。

图七泰捷webox拆机

  白色金属块是这款盒子的WIFI模块,型号为AP62X2,这块芯片规格2x2-WIFI 2.4G,5G/BT4.0/FM,支持2.4G和5G双频WIFI(接收能力和数据吞吐率可以提升30%以上,信号更稳定)

图八泰捷webox拆机

  泰捷WEBOX WE30 在内存方面采用的是1G+8G的搭配,运存(RAM)使用的两片镁光512M组合(绿色部分),内存使用的东芝单片8G版(红色部分)。镁光和东芝都算是内存行业里面的一线品牌,泰捷这款旗舰机在用料上算是相当ok了。

  最下面的蓝色部分是2.4G遥控器接收模块;白色部分为网络变压器,编号C1603NS;黑色部分为滤波器模块,编号为TPF632;浅黄色部分为Rockchip瑞芯微的音视频集成解码芯片,编号为RK1000-S;紫色部分为以太网收发器;左侧深黄色部分为时钟电路模块,编号为NXP8563T。

图九泰捷webox拆机

  右侧是主板的接口,焊点也比较紧密,依次为AV接口,HDMI高清接口,以太网口,USB2.0接口(底下还有一个SD卡槽),电源接口。PCB板正面焊点均匀,无明显凸起或粘连的情况,集成度较高。

  把PVB板翻过来,沉金工艺果然不一样,焊点饱满均匀。沉金工艺的PCB板抗氧化和抗干扰性更强,焊点更牢固,使用寿命也比公版公模和镀金PCB版更长久,更耐用,这一点必须点个赞!

图十泰捷webox拆机

  集合图片:

图十一泰捷webox拆机

  泰捷webox芯片方面采用瑞芯微的RK3368,8核64位处理器。双频双天线和扇翼散热孔可谓亮点十足。用料考究,集成度高是我对这款盒子的最深印象,堪称2015年年度旗舰也不是空口来的,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们在购买盒子时的考量。

网友(2016-02-06):
高手,不错的,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