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LG4858L MB-11326-1无触发

楼主(2015-12-18):
1个月前维修的G480这次又拿回来了(上次故障是VIN短路,是电容的问题烧鸡法快速解决这里不再多说),接电流表检测0.01A持续2秒变为0A,按开机键无反应。拆开后检测待机电压5V 3.3V以及3.3V_5V_EN也是持续2秒后消失,3.3V_5V_EN是来自EC,U2701的14pin,S5_ENABLE  R2710是上拉电阻检测正常,这个芯片组是只有在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存在时才会有5V 3.3V待机电压的,只有电池时按开机按键触发后才会输出待机电压的,于是断定是EC或BIOS,先刷BIOS(EC的损坏率不高),刷玩BIOS后接上电流表,0.01a 2秒后变为0A按开机键0.01A 2秒后变为0A,说明BIOS应该是正常的了,按开机时序是按下开机键同时输出3.3V 5V给南桥供电,南桥先内部自检然后发出SLP_S3#.SLP_S4#的信号给EC,由EC开启整个系统的供电,出现上述情况有2种可能,1.是2次电压有短路造成上电保护(这种情况电流表会有轻微变化,基本可以排除) 2.是南桥没有工作,虽然按下开机键后给南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供电但是南桥没有给EC发出信号通知给系统供电。于是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RTC供电正常,南桥晶振32.768用示波器检测正常,RCTRST  0.75V电压偏低,RTC_AUX_S5  3v电压经过RN2104(20K上拉电阻)送到南桥的还经过C2104滤波,检测RN2104正常拆除C2104(轻微漏电)后故障排除,这个机器没进过水没明显受潮痕迹,看来这个机器的电容质量不是很好啊。我不能发图片,我的维修思路如有错误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是刷好的Bios经过测试的

迅维网chinafix.com_LG4858L-MB 11326-1 BIOS.zip

网友:
图纸LG-4858L MB-11326-1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G480 LG4858L 11326-1 独显.pdf

网友:
感谢 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再加分.

网友:
亮机图和电路图分析工厂发上可以精华了

网友:
感激 楼主说的太好了 本人证实已经修好一台

网友:
感谢分象  懂了不少

网友:
思路很好以后可以借鉴了,其实RTC电路损坏的也多

网友:
南桥需要首量RTC RCTRST 晶振 切勿盲目干

网友:
本来机器 待机0.01 不触发 刷完 你的BIOS 变成0.007了

网友:
正碰到 一个不出5VS  开机灯闪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