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平板3 Pro首次测评

楼主(2015-12-18):
联想YOGA平板3 Pro首次测评

  平板电脑发展到今天,也许确实没有前几年的火爆,但一些别出心裁的产品,依然会吸引大众的眼球。在去年联想就推出了一款内置投影仪的YOGA Tab 2 Pro平板,备受瞩目。近日,又发布了新款的联想YOGA平板 3 Pro。作为进化版的联想YOGA平板 3 Pro不仅仅是在配置上得到了升级,更有很多细节上的改变,今天就邀清大家和小编一同看看新款联想YOGA平板 3 Pro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YOGA Tab 3 Pro拥有10英寸和8英寸两款,10英寸搭载了的投影仪,投射尺寸被增大至70英寸,同时配备了四个JBL前置扬声器,拥有突出的音效体验。配置方面搭载英特尔Atom X5-Z8500 四核处理器,主频为1.3GHz、2GB RAM内存,内置500万+1300万像素前后置摄像头,配置非常的主流。

  1、联想YOGA平板3 Pro:多模再升级

  PConline 单机评测:尽管如今的平板电脑市场已经不再具备往日的喧嚣,很多厂商已经将目光从平板电脑转移到手机笔记本和游戏硬件方面。但这并不意味这平板电脑行业中已经没有优秀的产品,依旧有以联想YOGA系列平板电脑为最极具代表性的产品。所以在每年发布YOGA平板的时候,所有厂商都拭目以待,因为在这个缺乏创新的时代,YOGA的确可以给很多人灵感。

联想 YOGA平板3 Pro  图片  评测

  如果说iPad打开了平板电脑市场,为平板电脑做出了明确的定义,那么联想YOGA平板电脑就是一款真正打破iPad桎梏的产品,不仅在外形方面做出了突破,在应用场景上的创意更是点睛之笔,就在大多数厂商还在为创新头脑风暴的时候,联想已经在想把这些放到了生产线上。如今第三代YOGA平板电脑已经问世,与第二代产品相比它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正面联想YOGA平板3 Pro维持了YOGA平板的经典的卷轴式设计,以一款10.1英寸2560×1600分辨率的IPS显示屏为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该机前置摄像头并未设置在长边上,而是设置在了左侧短边中间位置,有效像素为500万,支持自动对焦。联想YOGA平板3 Pro正面设计最大的变化不是显示屏也不是前置摄像头,而是其扬声器。

  2、联想YOGA平板3 Pro:体积变小功能更强

  联想YOGA平板3 Pro为了实现不带耳机让所有观影人都能在音场里感受到全景声影院的震撼,首次将四个JBL音箱加载到平板电脑的机身正面。用户可享受如飞机滑翔、雷声轰鸣、歌声回响等“沉浸式”的音响体验。另外,联想在扬声器出音孔上使用了CNC技术,打造了一体成型的614个出音孔,横贯机身,让整个平板的音腔共鸣更出色。不仅看起来更加美观,在音响呈现也更加生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联想YOGA平板3 Pro的卷轴部分。该机转轴部分采用高强度航空铝材制成,并保留了可调节式旋转支架。联想YOGA平板3 Pro采用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设计,在使用卷轴的时候可以使用按压弹起按钮让卷轴自动弹起一个15度的角度,打开支架更加方便快捷。同时在支架打开过程中,采取小角度小阻尼便于打开,大角度大阻尼便于稳定支撑的设计,便于用户在各种环境下是更好地使用支架。

  转轴上的按钮和接口设计同样有很大的变化,左侧边由上至下依次是MIC孔、音量调节键、Micro USB接口和电源按钮,这部分设计没有变化。在另一边,也就是机身右侧边上,由上至下依次是3.5mm耳机接口和投影开关。投影仪被设置在了转轴靠后背的位置,可跟随转轴的转动调整投影方向,比上一代产品更加灵活。

  机身背面采用高强度航空铝材+皮革元素混合设计,在保留科技感的同时在质感上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在转轴右侧是该机的后置摄像头,有效像素为1300万,成像质量令人称道,而里面各种模式的选择更增加了整机的可玩性和实用性。在左侧靠中间位置是YOGA平板3 Pro的内置微型投影仪。

  打开联想YOGA平板3 Pro的转轴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按压弹起按钮和与之对应的卡扣。在最右边则是Micro SD卡槽,如果是LTE版的话SIM卡槽或许也会被设置在此处吧。

(本文来自网络)

网友:

  3、联想YOGA Tab 3 Pro:投影才是YOGA特色

  这款平板已经足以称之为影音平板!联想激进地为平板配上了投影仪!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内置投影仪的平板!这款平板内置微型投影仪,WVGA级(480P)分辨率,亮度为35尼特,投影范围支持40~70英寸,距离为2~3米,灯泡使用寿命长达2W小时。

长按开启投影功能

  这款微型投影仪支持自动梯形校正功能,即使桌面不平也可以自动将画面调正。还拥有TI INTELIBRIGHT色彩增强技术,大幅提升画面色彩及画质。专享联想投影应用支持,更易上手,体验不错,而且支持分屏投影功能,主屏和投影可以显示不同内容,实现工作娱乐两不误。而对于新YOGA的创新、研发来说也令我们感到贴心,他们在YOGA平板3 Pro上面从天文望远镜去的借鉴,新研发了投影元器件,开创性的为了用户带来了业界首款可180度旋转投影的平板电脑。

  拥有着这个微型投影仪,联想YOGA平板3 Pro可以轻松实现大屏幕办公和娱乐,在2-3m的地方可以轻松实现40~80寸的屏幕投影效果!无论在家里投到墙上体验大屏幕影音娱乐,还是在公司拿出来办公演示都有非常不错的体验。

  还有一点关于投影方面特别人性化的设计,为了避免在黑暗环境下屏幕光亮刺激使用者的眼睛,所以联想给朋友们准备了一种熄屏操控的设计,也就是说在使用者不点亮屏幕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操控投影,就像笔记本的触控板一样。

网友:

  4、联想YOGA平板3 Pro:多模式再升级

  多模体验在YOGA平板2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一代全新YOGA中得以保留,但这一款平板转轴与YOGA平板2略有不同,YOGA平板2转动明显分为2段,而YOGA平板3 Pro为无极转动,也不再依靠手搓开支架,拥有了独立开关,从这一点来看,不仅让YOGA显得更高级,而且在实用性方面也得到了加强,毕竟一键启动还是很便捷的。而且在YOGA平板3 Pro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使用者变换使用模式之后,它会通过传感器自动侦测到该模式下的最佳体验方式,并且迅速切换,这样不仅炫酷,而且非常人性化。

  投影模式已经足以惊艳!然而原本在YOGA平板2中已经存在的多模式,在YOGA平板3 Pro上并没有因为更大的尺寸而丧失其价值,反而绽放出了更大的光彩!当然手持的书卷模式因为大尺寸高清屏外加铝合金卷轴让其价值下降,但因为卷轴的存在,手感仍然好于大部分平板!而且在YOGA检测到你正在阅读的时候,它将会把屏幕的显示效果模拟成图书纸张样式,让使用者有更好的体验。不过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空不出手来去拿着平板观看视频,比如厨房,浴室等等很多地方,而这时YOGA平板的站立模式就帮到了大忙。

  而且在我们坐着的时候,拿着平板也许非常方便,但是毕竟YOGA平板3 Pro是大尺寸平板,时间一长就较为吃力,这时候触控模式就可以完全解决了我们的不适,不用长时间弯着颈椎,打字也更为舒适。而最新的悬挂模式,让我们在站立模式的大部分场景,都有了一个新选择,而且在飞机汽车上我们会有更舒适的体验!这时候无极转动的设计就可以让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使用角度,而不是有所妥协。

网友:

  5、联想YOGA平板3 Pro:性能依旧是强项

  除了在外形设计和功能上进行优化外,联想YOGA平板3 Pro的硬件配置同样不可小觑,它搭载的是英特尔X5-Z8500四核处理器,采用14nm工艺制造,主频为1.44GHz,可睿频至2.24GHz。集成的内存控制器是DDR3L-1600MHz的,场景设计功耗只有2W。与之搭配的GPU是基于第八代低功耗架构,主频为200MHz,可动态提升至600MHz。此外,联想YOGA平板3 Pro还配备了2GB LPDDR3运行内存以及32GB ROM,整体性能不言而喻。

  由于联想YOGA平板3 Pro配备的是10.1英寸2560×1600分辨率的显示屏,在清晰度提高的同时功耗必然会有所增加。联想同样考虑到了这一点,为联想YOGA平板3 Pro配备了容量高达10200mAh的锂离子电池,官方数据显示全新的联想YOGA平板3 Pro的续航时间可达18小时。为此笔者使用了常用的续航测试软件《PCMark For Android》对联想YOGA平板3 Pro的续航能力做了简单的测试。

  《PCMark For Android》是一款平板电脑和手机电池检测的软件,它能进行多方面的测试,然后得出一个合理的电池信息。该软件基于日常活动测试使用实际应用,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本机 API,测评整机的性能。因此分数反映的是实际应用性能,而不是理论上的最高性能。能看出设备在上网、看视频、处理文档、编辑照片等日常使用中的表现。它还会在测试期间给出CPU类型与频率、CPU占用率、温度、电池电量等信息。

  从测试结果来看,联想YOGA平板3 Pro的续航能力并没有达到官方数据,但相比于其它品牌的平板电脑来说已经是难以企及的了。要知道这个的数据是在极限条件下测试而得,如果是在日常使用环境下,相信即使一天都不充电联想YOGA平板3 Pro也不会出现断电现象。

  PConline 评测室总结

  于联想YOGA系列平板电脑我们只能用“惊艳”一词来形容,第一代YOGA平板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设计理念以及独特的阅读、站立、触控三模式,成为业界第一个带“腿”的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平板电脑在设计上一平到底的桎梏。而第二代YOGA平板电脑在原有的三模式下新增了第四种模式——悬挂模式,让这款产品的适用场景更加丰富,当然硬件性能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其实,第二代YOGA平板电脑最大的亮点并不在设计和硬件性能上,而是首次增加了13.3英寸版本并为之添加了投影功能,业界首款投影平板当之无愧。这也是此次更新中最让人意想不到却趋之若鹜的功能。

  时至今日,第三代YOGA平板电脑正式发布,它并没有增添全新的功能,但却总结了上两代YOGA平板的优势和不足,将用户的操作体验放在了第一位,将投影功能集成在了10.1英寸版的YOGA平板之上,并对投影功能进行了深度优化。同时也对音响系统、显示屏、前/后置摄像头、转轴设计、触控功能等多方面进行了升级,使第三代YOGA平板电脑更加方便用户使用。虽然现在还不能说联想YOGA平板3 Pro是一款完美安卓平板,但经过此次的优化升级后,它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