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Y470

楼主(2015-12-18):
   今接一台二修Y470 通电待机偏大0。2  电源指示灯没亮 不是自动上电 应该有短路 报价客户同意修《二修机可以报高点》拆出主板 直接通电 3  5V 正常产生,整板小摸一遍除了南桥有微热其它地方正常 顺便看了下上家动过那些地方  上家刷过南桥BIOS  修过独显供电   其它小地方暂时没发现  抽了一根烟回来 再去摸南桥非常烫手了 上BGA 取下南桥  通电待机0。1 还是不正常  不管了先做一个新桥上去  通电待机0。1 一会掉到0。009 按开关 电流有小小变化 0。009-0。020《我的电流表从买回来到现在都返修三次了 到现在电流都不准 哈哈 都习惯了,》说明EC 有动作 查了下EC 条件 都OK 刷了ECBIOS 故障一样,、实测开关到EC 有跳变 EC到南桥始终都是3。3V  换的新桥 不考虑桥了, 仔细查了下南桥条件 VCCRTC 只有2。8V  电池电压也是2。8V 拿下电池 插上适配器 再去测VCCRTC 居然有4V 不科学啊 ,PD106 一头3。3 V 一头4V  这是什么情况 拿掉PD106 另外一头还是4V  百思不得其解  看了下图纸 会不会是桥坏了串电过来了,刚做上去的新桥不想拆了,图纸上再找找 这个地方也有可能,Y470有点位图 很容易就找到了,Q107  找到后哥笑了,上家把R1906 电阻移到R1907 这就是为什么RTC 有4V 的原因,电阻移回原位置 。待机正常了,按开样 电流上到0。4 不动,不用想肯定CPU 供电没有,实测也是没有的  95831 条件都懒得查  直奔PROCPWRGD无 。 25MHZ DRAMPWROK  APWROK  正常 。PWROK 没有 分析了一个图纸 EC要收到 SA-PGOOD 才发出高电平PWROK  实测SA-PGOOD 为0 VCCSAP 电压 没有 在这里走了点弯路 这一块上家有维修过 没有多测直接把芯片和上下管电容全换 故障一样这时才想用示波器 去测下,电压瞬间出来了是保护了 电感后端没上CPU阻值 100左右 当时以为正常 又查了半天无果,看着图纸发了一会呆 越看越不对 这个电压只有给CPU内部供电 按常理说 取掉CPU 对地值 应该无穷大 这100的阻值 不对呀,用可调电源小烧了一下   哈哈,付上亮机图

网友:
楼主很会修啊 ,,故障都是直达目标

网友:
这确实修的很好   直达病灶。。。。学习了哈

网友:
x小白学习 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