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 8声报警

楼主(2015-12-18):
戴尔5525八声报警  刷uv26程序 论坛下载的好几个都不行 刚好来个一样 机器 换上去就可以了  备份下来分享给大家  用tl866cs的需要手动选择器件

网友:
集成独立可以通用

网友A:
什么编程器支持低电压版的ROM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拆掉显卡能直接用吗?我有个是显卡坏了

网友B:
楼主直接刷BIOS吗没换内存试试吗

网友:
学习了 大神厉害啊

LIJUN911025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接刷BIOS吗没换内存试试吗

八声报警 内存已经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程器支持低电压版的ROM芯片

tl866cs 啊

网友:
我想问下  为什么发帖我的分还少了。。。。。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8报警是显卡吧

网友:
戴尔我修了很多8次报警的都是显卡

网友:
楼主说的报警八声刷BIOS好的有待验证

网友:
DELL 8声,一般都是显卡相关。BIOS问题真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真的是bios么  第一次听闻

网友:
DELL  八声报警  你外接屏也许能显示

网友:
8声报警多数都得上BGA。

网友:
前2天修到一台 3421的,也是8声报警,没有认到屏幕会8声报警的

网友:
DELL 新机器8声开始搞BIOS了?

网友:
虚 心 学 习,谢 谢 分 享。

网友:
和楼主用的同一款编程器,不过第一次听说8声跟BIOS有关,留名以后待验证

网友:
你好,我用的的是淘宝网上的便宜的CH341A编程器,请问可以刷吗?

网友:
8声报警:屏,屏线,显卡问题。。。。。。。。。

网友:
我刷了还是8声啊,没用啊
晕了

网友C:
刷是的时候提示超出内存

网友:
看了楼上的评论, 怎么那么多DELL报警都是显卡问题。。。。  7.8声都是显卡。

网友:
谢谢  我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
哈哈哈,下来试试

网友:
看来以后新机器不能急着搞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是的时候提示超出内存

换个编程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