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811,开机灰屏

楼主(2015-12-18):
刚接到一台未来人类的机器,修的很少这种特种机器,机器型号:X811,开机灰屏,没有外接VGA接口,用外接键盘按大小灯不亮,显卡用风枪吹过,故障一样,有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门,给点方向

网友A:
这种机器没修过  上过BGA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没修过  上过BGA没有

没上过,风枪吹的

网友:
上BGA看看吧 多次遇到风枪不顶用的

网友:
   换屏试试、。不行就动显卡。。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

网友:
个人觉得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前天修一HP421内灰外显,风枪轻吹显卡无果。重插下屏上的屏线,好了。

网友:
拔掉独显试过没

网友:
建议楼主上BGA试试,风枪不起作用吧。

网友:
未来人是V星的吗

网友:
加焊下显卡  换屏试试

网友:
我也有台神舟!问题一样,加旱显卡无果!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屏幕  屏线换过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很多,着重看一下吧

网友:
做一下显卡

网友:
能说下显卡是什么型号吗,实在不行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edid波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