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不能上双核处理器。

楼主(2015-12-18):
有片V星G31主板上E1400 E5300不跑码。
上单核处理器可以,正常跑码。上双核处理CPU电压也出来了1.伏。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懂,帮顶,刷bios了吗

网友:
图片上传太多了。怎么删除,太多图片看了眼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刷bios了吗

没有刷过BLOS .会是主板不支持吗

网友:
E3400也支持 遇到过 后来没有搞了 直接上的E3400的cpu 5300的不支持

网友:
肯能是bios不支持

网友:
更新下BIOS看下,BIOS资料错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刷过BLOS .会是主板不支持吗

建议楼主刷下bios试试,应该可以支持。

网友B:
刷了BLOS 不行。无耐呀,望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             VID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1.3伏。就是不路码。有复位的

网友:
写个BIOS看看,我用的就是这个板子,板子是老一些,还有IDE口,但能用

网友:
BIOS、CPU座子等,,,

网友:
用检查bios的工具软件看里面有没有支持你双核cpu 的微码

网友:
看看主板的CPU支持列表都可以用什么CPU

网友:
建议刷个这个板最新的BIOS。

网友:
大家都说是BIOS问题  哪种G31板子不支持双核嘛?  又不是945     你仔细看看触针否有断的  或者打CPU座子的阻值
针脚? CPU座?  一般是这两个地方  以防万一你上个65NM的  E2140  2180等老双核试试   都不行 才能一句话说不支持双核  如果能支持65NM双核  但是不支持45NM的   才考虑BIOS问题

网友:
G31应该是支持的吧,官网下个BIOS刷新试试

网友:
VID的问题,以前修过一台富士康主机   里面是富士康G41主板  也是你这个问题  最后换IO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LOS 不行。无耐呀,望高手指点

你连个电压条件都没查,没人肯指点!有总线VTT问题导致CPU挑食的

网友:
刷BIOS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刷BIOS基本能解决,以前也是遇到过的

网友:
应该不是不支持 我也有一块是G31 TWIN的 上6700照样可以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CPU座旁的510排阻坏。换一个排阻就好了。排阻阻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