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编程器支持刷1.8V低电压版的ROM芯片

楼主(2015-12-18):
什么编程器支持刷1.8V低电压版的ROM芯片 比如1.8V的25Q64FW

网友A:
25Q64FW其实可以用3.3V刷!我试过了!完全正常!有早前版主群的聊天记录为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Q64FW其实可以用3.3V刷!我试过了!完全正常!有早前版主群的聊天记录为证!

我们店里2个不同编程器都没有刷好 后来拿到卖芯片那刷好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也遇到过 这款25Q64F 的芯片8m的 刷写到最后面时候报错 但是bios也刷写进去了 装主板测试也能正常使用bios版本也变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Q64FW其实可以用3.3V刷!我试过了!完全正常!有早前版主群的聊天记录为证!

你的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A:
我试过用VP-490和RT809,都一样能完美刷好!RT809直接刷,测量供电是3V,VP-490是用普通版25Q64参数改电压为1.9V刷!

网友:
正常的都可以吧。。。我记得之前也刷过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VP-490和RT809,都一样能完美刷好!RT809直接刷,测量供电是3V,VP-490是用普通版25Q64参数改电 ...

恩   谢谢  我再试试看

网友:
rt809刷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