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密码清除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18):
bios密码清除的解决方法

  说到bios密码,想必大家都知道,bios密码分为两种,用户密码和系统密码,前者是在设置bios时才用到,而后者则是在自检之前就会要求输入。为了保证电脑的安全,我们会给电脑设置bios密码,时间久了,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bios密码,因而进入不了系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清除掉bios密码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几种清理bios密码的方法。

  清除bios密码的方法/步骤:

  1、清理bios密码还分很多种情况,如果可以进操作系统,可以尝试使用命令清除。开始→运行→输入:CMD 点击确定(或按回车键),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2、如果是64位的操作系统,可能不能在命令提示符中运行debug命令,可以使用DOSBox软件,并下载debug.exe程序。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考相关经验。

  3、依次输入(_ 符号为默认,无需输入。注意o和0的区别,以及空格、回车键的运用):
  _ o 70 16

  _ o 71 16

  _ q

  4、因为BIOS的版本不同,可以使用不同的命令破解密码:

  - O 70 10

  - O 71 ff

  -q

  5、软件操作法:

  有很多软件可以在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查看、清理、修改bios密码

  6、也可以使用Cmospwd软件在命令提示符窗口查看bios密码,它支持Acer、AMI、AWARD、COMPAQ、DELL、IBM、PACKARD BELL、PHOENIX、ZENITH AMI等多种BIOS,操作方法是:在DOS下启动该程序,bios密码就会显示出来的。

  7、如果进不去操作系统,那么只有使用扣电池,因为电脑关机之后,主板上的纽扣电池还会继续计时工作,如果将其拆除(数十秒),主板讯息就会因为断电而清零,从而清除用户自设的密码,还原到BIOS的出厂默认值(无密码),然后再按上去即可。

  8、当然,有些主板的计时电池是抠不出来的(导线焊接在电池上的),此时可以断电,尝试跳线(短路二、三线)清零(版本不同,请按照说明书操作)。

  以上就是几种清理bios密码方法介绍,操作很简单的,希望这篇文章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已经不支持这样清除密码了,
需要刷bios或者修改bios内容来清除密码,

网友:
现在很多不支持这样清除密码了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值得学习。。。受教了

网友:
常见的多要硬刷BIOS

网友A(2016-06-23):
针对不了现在任何电脑了
都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不了现在任何电脑了
都过时了

老的电脑可以哦

网友(2016-07-29):
不知道加了密的BIOS,能不能把BIOS备份出来呢,没有试过,还是放电好清点,这个对现在的没有什么用啊,笔计本要清就麻烦些了,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