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

楼主(2015-12-18):
ASUS X450C主板 待机电压出不完,3.3V正常 5V只出2.1V左右 请高手指导 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图 图片不知道咋发

网友:
附上点位图

网友:
看一下5V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5v后面有无短路

网友:
5V不短路 可能是哪个条件不够 缺一个电

网友:
按你描述来说待机正常,这机器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