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162P触发掉电

楼主(2015-12-18):
我手上有一片宏基LA-B162P的板子。按开关电源指示灯能亮过5、6秒后就灭,电源指示亮时测了一下各个电压都没有电压出来,看了一下这个板的时序PCH_RSMRST#有3.3V,PBTN_OUT#有3.3V 。在EC上测SLP_S5\SLP_S4\ SLP_S3脚都没电压,难是CPU坏了,没发出SLP_S5\SLP_S4\ SLP_S3信号。求高手帮忙,这个板是CPU和桥集在了一起.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151218_121216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151218_121226

网友:
楼主先别着急干桥,  先软后硬,先刷个BIOS,还是不行的话查查  内存、CPU电压、显卡供电出来了没。  修这个要有可调电源,把看到的掉电之前的电流看一下

网友:
看一下图纸桥的脚位。。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就是cpu虚焊了,加焊一下可能会好,这种仁宝给ACER代工的有很多,也属于通病了。

网友:
我有修过几个机种的acer,都是这种集成的cpu,几百台,有很多这种故障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几个BIOS,然后查供电信号,时序

网友:
BIOS刷过了,没用。

网友:
CPU供电时钟复位你都查了吗

网友:
各大供电都没出来,我只测到SLP_S3没有电压,我就打住了,我看了一下时序是EC发PCH_RSMRST#和PBTN_OUT#给CPU,CPU收到PCH_RSMRST#和PBTN_OUT#后,依次台高SLP_S5\SLP_S4\ SLP_S3信号给EC,当 EC收到
PM_SLP_S5#\PM_SLP_S4#\PM_SLP_S3#后,依次发出 SYSON、SUSP#去开启各个供电。我测SLP_S3#信号为0V。PCH_RSMRST#和PBTN_OUT#都有3.3V电压应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