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

楼主(2015-12-18):
客户拿来一块铭瑄的N61P主板,一上电无复位,开始测量,总线电压正常,内存电压0,直接修内存电压,换芯片9214,直接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也有了,上电等了5秒左右复位灯闪了,然后又没复位了,我去,量了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没办法,单桥,加焊试试,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拆声卡,网卡,串口芯片,还是没用,上假负载量,核心电压1.5V,VDD 2 .5V,复位电压1.5V,PG电压0.9,奇怪了,是否PG电压低了,复位灯还是常亮的~

网友:
如果条件正常了满足了,就换桥吧

网友A:
AMD的老东西真没耐心慢慢搞,一般搞电压,搞PG还不行 直接干桥, 不行直接扔垃圾桶。。 感觉 AMD 要到 FM1 FM2 以上的才有耐心维修。有维修价值

网友:
是不是时钟有问题?导致复位不正常?

网友:
不是先出内存电压后才出总线吗   怎么内存电压没有  总线先有了   我凌乱了

网友:
PG不正常.换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的老东西真没耐心慢慢搞,一般搞电压,搞PG还不行 直接干桥, 不行直接扔垃圾桶。。 感觉 AMD 要到 FM1  ...

集成的AM3也比较贵,FM2板子比较便宜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的AM3也比较贵,FM2板子比较便宜

FM1的 主板不便宜, 坏的都值20块钱 ,我才收了一箱 修理装2手电脑卖。 我发现一个规律 FM1的主板贵 4核心的CPU才几十块钱,  FM2 的 主板便宜 ,CPU 一个垃圾最便宜双核也要100多。。。

网友:
还有 H55 1156 的主板也不便宜 。。。。。。。。但是CPU便宜 ,哈哈。。。。。

AM2 AM3 我真的修起来 没耐心, 越老款主板报废率越高。
新款的容易修理。。。。 主要是桥不容易坏, 基本都是修理供电和信号,BGA 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