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2进过水,半年后充电快掉电也快,插电直接显示100

楼主(2015-12-18):
在线急求啊,红米note半年前进过水,处理好了,一直都在用,最近手机充电快掉电也快,插上充电器直接显示100电池,什么毛病啊?急求

网友:
先换块电池试试吧,不行的话就是手机的电量的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小元件损坏有漏电现象吧,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主板的充电模块的问题 就是U0302 问题可能性较大 加焊----重置----换芯片 试一下

网友:
顺便附上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