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901FP显示器通电不显

楼主(2015-12-18):
    戴尔1901FP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不亮,通电测试输出电压为4.3V(标称为5.15V),不接驱动板测试该电压为5.4V ,正常。接人驱动板,电压被拉低为4.56V。 更换电源板上50V 22UF电容【应该是启动电容,该电容拆机测量为16UF,该电容在输入滤波电容(450V) 旁边】,故障解除。另外该型号显示器有个通病,由于受热,屏线容易老化掉皮,造成信号短路,出现屏幕亮线。

网友:
屏线容易老化掉皮,,,,这个通病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接驱动板电压拉低 一般都会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   没想到是带不动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