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单CPU无图无点位小修一例

楼主(2015-12-18):
     机器:海尔X3
     板号:UT40II1
     故障:待机0.04不开机
     维修:照例先来几张高清图, 机器是同行好像说是拆机清灰造成这种现象的,二话不说直接上论坛找图纸,一搜发现无图无点位,看来有点棘手了。
     待机0.04,量电压只有5V出来了,实测3V也已经出来了。这种3V其实就和台式机的1117差不多类似,有5V的话3V直接就出来了,那就先测测EC的条件吧。这不就遇上难题了,找来一大堆图纸上面有8518的,除了74脚AVCC供电、14脚复位一样外其他的根本截然不同啊。大家知道还有LID和ACIN这两个关键信号会导致不触发的, 根据个人小小的经验来说这个应该就是休眠的LID吧,测量其中1只脚为地,另外两个脚为3.3V,而且和EC的104脚相通,估且认为这个信号是正常的吧。那还有ACIN这个信号一般都是由充电芯片发出的,请看图 8618LN,迅维上终于下到了有这个芯片的图纸了(不过不是这个机器的哦)。 15脚供电19V正常,13和16脚VDDA只有1V,同时22脚ACIN也没有电压。通过万用表跑线发现和EC的18脚相连,于是用手背轻轻的感觉了一下充电芯片的热情,发现它已经有些小小的欲火了。于是人为给EC来个飞 线,按开关顺利接屏亮机。中间还换了EC、南桥、BIOS,真是一把辛酸泪啊,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给它来个“全身按摩”呢。
     谨以此帖希望各位兄弟下次引以为鉴,觉得好的请尽情地加分吧。
_________附:今天充电芯片已到,换上待机0.02,充电一切正常。

网友A:
好,学习了,有图有真相啊。。我们这边修到海尔的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学习了,有图有真相啊。。我们这边修到海尔的真少。。

那你既然都学习了那就意思一下吧,兄弟。

网友:
楼主 学习了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得不错 飞线有点丑

网友B:
海尔也生产笔记本吗,表示不知道啊

网友C:
飞线到你了了那,还是直接拉了个3.3给EC

网友D:
0.04的待机电流,很少人会来个全身按摩吧

网友:
海尔的少见啊 我们这边真没见过几个

网友:
这电脑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尔也生产笔记本吗,表示不知道啊

你是修笔记本的不?

网友:
真的没见过啊,不过刚才网上查了下,确实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到你了了那,还是直接拉了个3.3给EC

直接拉个3.3,怎么没人给意思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0.04的待机电流,很少人会来个全身按摩吧

是啊,所以之前大意所以没在意。

网友:
    没图都可以修的这么好, 思路很清晰,一般都是老手级别了 ,  我最近有块板  待机正常 没有时钟和复位2个 电压。 还没搞好, 也是没图纸 没点位。求思路

网友:
把待机的3.3V电压拉到了ACOK脚上,那么VDDA的电压怎么处理的还会充电吗?

网友:
楼主这样修的话,应该不会充电了吧,

网友:
值得学习。。。受教了

网友:
海尔方正这些其实就是当神州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