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1.5V 上下管发烫 ?

楼主(2015-12-18):
如图,进水的联想G470,开机电流跑到0.3多,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水,清理干净,坏的场管和电容更换后,开机跑0.6多,不亮,换HM65后亮机,但是测试发现1.5V 的上下管发烫的厉害,换了几对场管,供电芯片,还是发烫

网友:
照片没传上去,补传一下

网友A:
负载过高吧,只要机器能正常也就能收钱了

网友:
检查一下旁边的小电感,看看是不是有阻值不对 。

网友:
看看反馈电阻正常吗。

网友:
查下反馈,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是不是后面还有微短路,负载过高场管发烫

网友:
芯片发烫有好多原因,要查ldo  线性,后级短路等。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是芯片周围的问题,找了个料板,四周全部换完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过高吧,只要机器能正常也就能收钱了

温度太高,肯定会返修的,还是处理彻底才敢交货

网友:
负载过高吧

网友:
原来虚惊一场。少件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