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大短路维修、修好之后问题多多!!!!!

楼主(2015-12-18):
华硕A43S 大短路维修、修好之后问题多多!!!!!

昨天朋友拿来一台华硕的机器、据说是进水的机器、通电5A、拆机、发现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那就很好搞了、相信大家应该知道、一般5A都是电容基本上、但是偶有例外、还有就是、公共点对地阻止为0偶、基本可以判定是电容、拆掉公共点的精密取样电阻、焊线正极接对地为0偶的一端、负极接地、电流设置在2A以内、烧机。摸到了他如图:

拆了之后公共点阻值:465欧、心想正常了、上U、上内存、香蕉个巴拉、插电5A、测了下公共点为0了、奇怪、难道有电容挂了、就是他、如图:

拆了之后、测量电容通了、主板俩端正常、通电、我去、又5A、难道是U坏了、青春小插曲、换了U、装上去一个鬼样、奇怪了、每次到了这里。我都会冷静的想下、

终于被我想到了、测量公共点、<在这里强调下、装U公共点为十几欧、不装正常、所以要装上CPU测量》15欧、在这里要感谢月饼老师、我看过他的视频、说公共点为十几欧、就拆相对应的上管、哈哈、还有一招就是一个表笔放在公共点、测各大供电的供电电感、哪个和公共点想通、就干哪个、没错就是CPU供电电感和公共点想通了了、拆了CPU供电的上管测量、两个通了、换了之后、开机了、装了一切设备、随便套了下。开机无显示、正郁闷、加焊了显卡、可以有时开机显示、有时不行、有时候进系统正在启动windows就卡死了、奥对了、忘记他了如图:

忘记装CPU供电的滤波电容了、装上之后、

开机进系统黑屏。汗、怎么那么多毛病。拆了硬盘、进PE正常。给客户说系统也坏了、装了系统一切正常、

这些图片提供给维修界的朋友、我修过很多都是这里进水比较多、高清图片

维修到此结束!!!!!!!!

传上亮机程序!仅供大家下载!!!!!

K43SV REV 3.0 是八显存的.rar

网友:
忘记发主板版号了 !!!这是主板版号:

网友A:
其实一开始就是上管有问题导致公共点烧鸡 烧到CPU滤波电容去了,不细心哦。

网友:
学习学习。。。。。。。。。。。。。。。。。。。。。。。。。

lvjingang -4 禁止灌水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一个别致的疯子 -1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烧机把有怀疑的元件拆了后,要再次烧一下,如果没问题就是好了,5A应该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电脑修起来真复杂,学习了

网友B:
装U公共点为十几欧              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网友:
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這種燒上管的常常把cpu也一起燒,尤其是聯想的機器

网友:
这问题算是一个吧。还有华硕发bios要看显卡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U公共点为十几欧              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改天你试试  机器我都修好了 有必要说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开始就是上管有问题导致公共点烧鸡 烧到CPU滤波电容去了,不细心哦。

刚刚开始对地为0、拆了正常了 、上U大电流、。

网友:
  装U  10几欧 我也遇到过。拆了U 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天你试试  机器我都修好了 有必要说假的吗

不是怀疑而是没看明白

网友C:
没事 大家技术交流不同观点 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事 大家技术交流不同观点 正常

那个月饼讲上U十几欧,是在哪个课程里?

网友: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了,首先第一个要拆的就是上管了,楼主的CPU没坏,是很幸运的

网友:
没必要烧的。

网友:
就是因为cpu上管短路引起的 就坏了上管和几个电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月饼讲上U十几欧,是在哪个课程里?

有时上U10+欧也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 多像你学习啊

网友:
学习一下,不错,很好

网友:
那个电容短路上管必定是坏的

网友E:
上U公共点10几欧  分机型啊  不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U公共点10几欧  分机型啊  不一定的

说的跟真的一样

网友:
还好cpu没挂,

网友:
值得学习。。。受教了

网友:
真的很厉害  学习了

网友:
cpu上管烧了CPU还是好的运气不错

网友:
华硕的板就是难修,问题太多了

网友:
装上U如果主供电,集显供电不过3欧,我觉得CPU肯定是挂了

网友:
烧鸡时要拿掉CPU呀

网友:
大电流一般都是干电容了,CPU还好没有挂

网友:
对地不是0000 把  应该是CPU的阻值

网友:
修的不是很细心。。辛亏这U也还挺坚强。

网友:
测短路的时候一定要把U内存装上再测一边 以防万一 不过U没坏就好 鼓励

网友:
滤波电容都短了你想不到吗,管子还能好,不换管子你上U胆子够大

网友:
这些高清无码图片确实有用,收藏

网友:
有了第一次,下次公共点短就不会直接烧机了,而是要测下有没有上管击穿的,不然哭眼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上U10+欧也是正常的
【嗯 是的是的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同型号的主板,不触发。求主板电路图呀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一台上CPU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