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操作系统安装教程图解

楼主(2015-12-18):
linux操作系统安装教程图解

  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家庭之中的电脑应用率也已经越来越高。系统作为电脑上面最核心的部分,种类也越来越多。而linux凭着特有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深受人们喜欢,linux系统的种类很多,今天就以linux系统中的RedHat 9为例为大家讲解一下linux操作系统安装的方法。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解

  1.首先我们打开电脑,将光盘放入电脑驱动之中。等到出现安装画面,回车确定为图形界面的安装方式。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

  2.当电脑出现下面的画面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是否需要检测硬盘,这个时候我们用键盘上面的箭头控制,可以选择skip选项,然后点击回车确定。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2)

  3.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welcome的界面,我们可以直接选择next选项,然后用鼠标左键单击确定。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3)

  4.这个画面中的英文代表的是让我们选择一下语言环境,我们通过键盘的箭头控制,选择简体中文,然后用鼠标左键单击next。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4)

  5.接下来需要我们进行键盘的设置,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按照默认选项,直接点击下一步即可。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5)

  6.这个画面是让我们对于磁盘的分区进行设置,我们可以选择自动分区,也可以选择用Disk Druid手工分区,选择完毕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6)

  7.我们所使用的硬盘上面如果没有任何分区,那么系统将会自动弹出警告信息。我们直接选择是就可以了。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7)

  8.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系统的分区设置。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8)

  9.这个画面是引导我们安装装在程序配置,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进行选择。我们可以选择grub选项,然后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9)

  10.这个界面是提示我们进行网络配置的设置,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配置,如果自己不太懂就直接选择自动配置,然后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0)

  11.这个界面是提示我们是否开启防火墙设置,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启用防火墙,然后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1)

网友A:
  12.这个界面是提示我们需要进行语言设置,我们可以选择中文的语言环境,然后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2)

  13.这个界面是设置自己所在地的时区,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在位置进行设置,然后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3)

  14.这个界面是让我们设置管理员的口令,输入一个自己能记住的口令,然后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4)

  15.这个界面是进行软件安装包的,一般我们都可以选择安装默认软件包就可以了,然后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5)

  16.这个时候系统会提示我们即将安装,直接点击下一步。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6)

  17.系统提示将要进行光盘安装,我们点击继续,系统就开始分区以及安装系统了。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7)

  18.在安装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提示依次将安装光盘放入。等到电脑出现Congratulations界面时,点击exit确认安装完成。

linux操作系统安装(图18)

  当我们安装完毕后,进行第一次的系统使用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设置,我们只需要按照提示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这个界面是提示我们需要进行语言设置,我们可以选择中文的语言环境,然后点击下一步。

从没接触过linux系统过,也不知道能从哪里下载,如楼主能提供,那是最好不过了,不知对硬件有啥要求?

网友(2016-01-28):
楼主能提供linux系统的安装包么,或者下载地址 多谢

网友:
网上有很多安装包的

网友:
好像很麻烦呀

网友:
以前装过一个   很麻烦  用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