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M 主板 AM3 的 无CPU供电 UP6215AK 怪现象,救助。

楼主(2015-12-18):
今天天接到i块 FOXCOM 主板 AM3 DDR3 的 上电后 测试卡是复位灯常亮,无复位,检查发现有内存供电1.66V 无CPU供电,上AM3假负载却又CPU电压。VDD25也又,PCI测试卡复位灯灭(蓝灯) CPU假负载是的复位电压1.66V,PCI复位3.3V 时钟1.63V ,CPU核心电压1.09V。但上真U却无核心电压,无复位电压。。。而CPU供电IC的UP6215AK 33脚EN脚却有3.1V电压。怎么这种那么怪的现象??换个CPU也一样。。。。查VID信号电压情况,当是假负载时,24脚到29脚都无电压(000000)。当上真U时 26脚 28脚位1.66V,其他脚为0V(010100)。。。。是组合不对,还是IC坏了??还是北桥虚了??  救助,求助,谁帮分析分析,我上IC图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上真U 240 AM3 无CPU供电无复位。。

上假负载却有CPU供电,有复位。。

补充内容 (2015-12-24 13:31):
结果:放弃了 。。。。顾客拿走了!

补充内容 (2015-12-24 13:32):
就差 CPU座子 没加焊,但时间来不及了。顾客取走了。放弃了。。。。。

网友A:
VID识别信号引脚工作电平明显异常,正常是高低高组合,上真U的时候,可以测量下VDDA2.5V工作电压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D识别信号引脚工作电平明显异常,正常是高低高组合,上真U的时候,可以测量下VDDA2.5V工作电压情况。

上真U  VDDA2.5V 正常的 2.56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真U  VDDA2.5V 正常的 2.56V

那可以换CPU供电管理IC看看。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供电IC搞了没

网友:
今天找到 IC换是  依旧一样,,,换了 IO也一样,,,,再加焊北桥 ,,,依旧一样。。。心快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换CPU供电管理IC看看。

今天找到 IC换后  依旧一样,,,换了 IO也一样,,,,再加焊北桥 ,,,依旧一样。。。心快随了!!!
难道U座??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CPUVID没有工作电压啊

网友:
好了没楼主?这种现象是够怪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ID识别信号引脚工作电平明显异常,正常是高低高组合,上真U的时候,可以测量下VDDA2.5V工作电压情况。

vid全为0根据up6213档案确实不输出,干干IO看看

网友:
我也是怕修CpU供电

网友D:
论坛有几个一样案例  都没解决  楼主加油

网友E:
可以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测VID条件,图纸分析VID组合电压出多少CPU供电,你可以更换CPU看出CPU供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测VID条件,图纸分析VID组合电压出多少CPU供电,你可以更换CPU看出CPU供电不

CPU已经更换过,不过也是一样。 更换成一样的 240 CPU 没其他CPU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几个一样案例  都没解决  楼主加油

拿了一块好板对比,发现好板上的VID 大概是这样的 000110,我试着 把27脚的上拉电阻两端短接,此时有电压出来了,但只有0.8几V。有复位但不跑码。。。。IC的26 27脚 好像也是一个组合。。26 27 组合 决定用什么模式供电。。到这里没头绪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id全为0根据up6213档案确实不输出,干干IO看看

IO 已经换过的,依旧。。

网友:
这个跟BI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 已经换过的,依旧。。

0.8V能出的话,打打各总线当铁板修,看看那里有虚点

网友F:
准备两个CPU 一个AM2,一个AM3的试试 ,这种板子支持这两种CPU  对了 这个CPU供电芯片要收到pwrok才开始解码SVID(PVI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准备两个CPU 一个AM2,一个AM3的试试 ,这种板子支持这两种CPU  对了 这个CPU供电芯片要收到pwrok才开始解 ...

接口是AM3的  装不上AM2的CPU的。你说的PWROK 是指哪一个信号?CPU电源管理芯片上发出的还是南桥收到CPU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G后再发出的这个PWROK?

网友:
继续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2016-01-18):
现在俺手上也有这样组合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