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U20-C17没图没点位 菜鸟秒杀屏供电电路故障

楼主(2015-12-18):
呵呵,今天拿来一台朋友的神舟AU20-17C 板号M116 REV:1.2.2.2   ,开始屏不亮,外接显示,以为是屏的问题,屏为11。6寸的LED薄屏,换了张14。1同样标准接口的屏测试,故障还是一样的。于是判断为主板屏供电故障。拆下主板,主板上灰尘太多了,扫了一下。一眼看到屏接口旁边一颗大的0欧电阻,习惯性的测了一下他的通断。结果二极值两端为128欧,感觉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就拆下来一量,果然是开路了这个电阻。于是换了一颗0欧电阻上去。插19V,电压被拉低,电流0。6A左右。这才意识到肯定还有短路存在,找不到图纸和点位。也买不了,对于这种短路问题。还是个人先看看吧。拿起万用测了下挨着的一个黄色大电容两端,短路5欧,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了来量哟,拆下后电容果然短了,电路板上两端正常了。呵呵,运气觉得真好啊。瞎猫碰到死耗子。换上一个电容。接屏上电。屏正常亮机。。。修复到此为止了。哈哈。。菜鸟修机,第一次发贴子。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分析也简单片面,请高手们看了勿喷啊。第一次有勇气发贴,还请大家多多包含,再给我加加分。以示鼓励,再接再励!.谢谢大家。。。。

网友A:
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B:
楼主继续努力,付出总会有回报,下次记的带图片。

网友:
多谢高手们鼓励加分呀!泄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呵呵,多多指教,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继续努力,付出总会有回报,下次记的带图片。

好的。多泄了

网友C: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谦虚了!有这个板的bios吗?  给bios也贡献出来就好了  !!

网友:
有机修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谦虚了!有这个板的bios吗?  给bios也贡献出来就好了  !!

没有BIOS啊,问淘宝,他们也只有BIOS,我没有买!

网友:
多谢月饼老师加分。在你的虚心教导下我会多发贴多灌水,更加努力的。呵呵,下次一定配图发贴

网友:
追加的图片,希望能让大家看清楚点

网友D:
以后发帖多配图,会多加分的!

网友:
追加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发帖多配图,会多加分的!

好的,明白了,谢谢提醒。这回是真的第一次奉献出来。不完美,下次一定配图。

网友:
多做多想多动手,才能有进步

网友:
6666亮哥流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