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指示灯LED一个都不亮!

楼主(2015-12-18):
原来的高压条被人拆了,买了个新的高压条换上,背光正常,就是指示亮一个不亮,测量主板上的几个保险都正常,是不是屏排线有问题?这种便宜本不想再花钱修了,能不能直接飞线,请告诉飞线点,谢谢!

网友:
能飞线的,要看图和定义

网友:
这个图纸慢慢的飞吧!!测测屏线哪里断线,接一接

网友:
给板供电没有电吧   可以对点位图

网友:
屏线 前提是那几个保险都没断!

网友:
3.3供电没上来

网友:
飞线可以的  不过比较麻烦的

网友:
好吧,是撸主粗心没测试清楚,下张图纸再测量了一下还是有个VCC3M的保险(红圈处)断了,换好后OK,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