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

楼主(2015-12-18):
        使用固态硬盘作为操作系统启动盘,这是很多人的新选择。这是因为固态硬盘具有启动快;无噪音;写入速度极快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很多用户需要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计算机上多加载一个固态硬盘,以便可以更快的启动计算机。不可否认,这样的确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由于固态硬盘是以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而制成,与普通的机械硬盘存储方式存在差异,因此很多人在固态硬盘发生数据丢失时,不知道怎么才能恢复丢失的数据。事实上,虽然固态硬盘存储方式与机械硬盘存储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因为误删除;误格式化等软故障原因导致固态硬盘出现数据丢,可以使用数据恢复软件来恢复固态硬盘中丢失的数据,而不需要担心软件不能识别固态硬盘的问题。

下载MiniTool数据恢复工具来恢复固态硬盘中丢失的数据

网友A:
是破解的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破解的吗   ??

是官方的软件,可以免费使用的

网友C:
可以压缩下软件 传下附件啊

网友:
和机械盘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压缩下软件 传下附件啊

可以去搜索下载,我怕被弊

网友D:
恢复数据的力度怎么样啊  比dg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数据的力度怎么样啊  比dg好用吗

我觉得很不错,扫描到很多数据

网友:
不会是试用版的吧

网友:
只要没坏应该跟机械硬盘恢复数据的方法差不多

网友:
免费版有什么限制没有啊?

网友:
固态硬盘 一般删除了 很难恢复吧

网友E:
存储原理和机械硬盘有什么区别?

网友F(2016-01-20):
做广告做成这样也是很卖力的了,不过ssd的想恢复基本不可能....

网友G:
“迷你兔”软件,应该只能恢复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迷你兔”软件,应该只能恢复机械硬盘。

可以恢复的,亲身尝试

网友:
重要的资料多备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是的,这个必须要有

网友H:
固态硬盘一旦损坏,想恢复数据也是大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固态硬盘一旦损坏,想恢复数据也是大问题呀...

不是硬件问题就还好,或者接入电脑还能识别,就可以进行恢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官方的软件,可以免费使用的

软件是 要收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软件是 要收费的啊

有免费版的啊

网友J:
我还以为是恢复坏ssd数据的
这帖子其实一句话就行了,“恢复方式同普通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还以为是恢复坏ssd数据的
这帖子其实一句话就行了,“恢复方式同普通硬盘”

是可以恢复固态硬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恢复固态硬盘的

我没说不能恢复啊,我说的是跟普通硬盘一样的方法

网友(2016-02-19):
引用 网友J:
我没说不能恢复啊,我说的是跟普通硬盘一样的方法

嗯哈,是滴

网友K(2016-11-08):
感谢分享  遇到个读不出来的 不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分享  遇到个读不出来的 不知怎么办呢

现在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的难点就在于坏的固态硬盘怎样读取从数据

网友L:
如果颗粒坏了还能找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颗粒坏了还能找回吗

这个好像还在研究之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存储原理和机械硬盘有什么区别?

固态硬盘和U盘差不多。主要是新的文件结构不利于数据恢复。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做广告做成这样也是很卖力的了,不过ssd的想恢复基本不可能....

MBR分区模式,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回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M:
MBR分区模式,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回复吧。

不是mbr的问题,是ssd的新技术,trim回收机制,这个机制能延长ssd的命,但是它会造成数据不能恢复...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不是mbr的问题,是ssd的新技术,trim回收机制,这个机制能延长ssd的命,但是它会造成数据不能恢复...

还不是太懂,慢慢的学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还不是太懂,慢慢的学习吧。

看一下trim的原理及作用,你就明白了,很简单的http://www.blog.163.com/enzochan ... 524752012879409142/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trim的原理及作用,你就明白了,很简单的http://www.blog.163.com/enzochan1@126/blog/static/128052 ...

谢谢了,兄弟,我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