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厅游戏机上的46寸超大显示屏插电开关无电压维修

楼主(2015-12-18):
同行介绍来的一个客户进门捧个超大的东西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客户说是显示器 上个图看下
柜台上放的就是主角只能看背面 太重了翻过来不太容易
放下以后看着这么个大家伙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跟客户聊了几句留下联系方式  送客 客户走后开始研究首先给电源板通电 测量电源板输出接口12V5V接着测了驱动板的12V接收接口处 12V以正常送到驱动板如下图
接着测开关接口处KO脚无3.3V 经过跑线找到3.3V是由下面这个转换管转换来的如下图
正常如下图

经过测量220通电一瞬间开关KO脚处3.3一瞬间有 马上就没了 接着又测了下转换管处 5V也是一瞬间有 马上就没了  此时故障以明显 由于5V不正常导致转换出来的3.3也不正常 顺着转换管5V引脚跑线找到了12V5V的电路如下图
此电路比台板笔记本板中的PWM电路只少了MOS管  经过测量 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无输出如下图
屏亮了 心情无比激动 开了一会儿  关机 干点儿别的事儿 过了一会儿再试机 又是星星月亮都不见了 于是静下来思考 想了一会儿 觉得是再换电阻的时候什么东西受热了 短暂起作用才亮的 于是用烙铁对芯片周围的小电容进行逐一加热反复试机 结果不起作用 看来不是电容的事  后又对控制芯片进行加热  通电测试  这回起作用了  经过反复测试 给芯片加热就好使  冷下来就不行 现在基本上确定是芯片的事了  等待换芯片后就可以收钱了
下面上一张亮机图   46寸霸气侧露的节奏

修机不易 发贴更不易  兄弟姐妹们 赏点分吧 THANK YOU

网友A:
希望换了芯片就顺利收工…… 查出了故障 还没有完全解决 祝你好运哦

网友B:
一般就是芯片的是,反馈出问题的少啊

网友C:
厉害
没修过那么大玩意

网友D:
,之前修过类似的,直接换芯片

网友E:
打鱼机的显示屏  板子普通的

网友F:
那就是一个通用板,还换什么芯片呀,直接接通用板,价格差不多,还省着你换芯片了

网友:
通用板就可以

网友:
通用板不可以   这个板带PS_ON功能的 就像台板的触发电路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一个通用板,还换什么芯片呀,直接接通用板,价格差不多,还省着你换芯片了

这个板带PS_ON功能的  通用驱动板没有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带PS_ON功能的  通用驱动板没有吧

NTA92C 这就是乐华的通用板,,,很便宜的

网友H:
没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换了芯片就顺利收工…… 查出了故障 还没有完全解决 祝你好运哦

必须好  不好我都跟它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芯片的是,反馈出问题的少啊

跟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没修过那么大玩意

以后你也修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过类似的,直接换芯片

早知道就问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鱼机的显示屏  板子普通的

看来你是老玩家啦  这都认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修过这种机器

以后会碰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NTA92C 这就是乐华的通用板,,,很便宜的

你的意思  现在用的这个板 就是以经换的通用的了??以前修过的这个   那看来这个不是原装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  现在用的这个板 就是以经换的通用的了??以前修过的这个   那看来这个不是原装的了吧

就是原来的板,游戏机用的都是通用板,,,NTA92C就是用来点大屏的,,

网友F:
P.RT2270A
LM.R61.B4
LM.R61.E1
NTA92C
以上都可以,,,只要写入适合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RT2270A
LM.R61.B4
LM.R61.E1

那你有这程序没  客户自己买了一个驱动板  板号跟原来的一样   但是不好用  我把原来坏的驱动板上的程序写到客户买的那个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你有这程序没  客户自己买了一个驱动板  板号跟原来的一样   但是不好用  我把原来坏的驱动板上的程序 ...

啥板号,,,,,。。。

网友I:
楼主的技术不错,店铺也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啥板号,,,,,。。。

B.NTA92C     你QQ多少 我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技术不错,店铺也不错

还好啦   呵呵

网友J:
这么大的屏配这么小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大的屏配这么小的驱动板

最佳组合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B.NTA92C     你QQ多少 我加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994-1-1.html
我刚上传的,你就用这个就行,,,

网友:
楼主维修台好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换了芯片就顺利收工…… 查出了故障 还没有完全解决 祝你好运哦

这么自信,有些东西千其百怪!只有老婆跟老公急的

网友K:
捕鱼机常用的46寸屏  驱动板通用。。。修不好找块通用刷个1920程序上去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994-1-1.html
我刚上传的,你就用这个就行,,,

好的  我试下  好用给你加分

网友:
你试试 一个人干活 装系统到修机    看你有没有时间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捕鱼机常用的46寸屏  驱动板通用。。。修不好找块通用刷个1920程序上去就是

你有1920的程序吗

网友K:
。。。要对主控芯片的  你这种驱动板的程序好像是写进主控的~没有单独BIOS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对主控芯片的  你这种驱动板的程序好像是写进主控的~没有单独BIOS写的

这个有BIOS芯片的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994-1-1.html
我刚上传的,你就用这个就行,,,

刷了不起作用   这个后来的驱动板是客户自己买的   板号跟原来的是一样  但是比原来的少12V转5V的电路    不知道是不是客户被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刷了不起作用   这个后来的驱动板是客户自己买的   板号跟原来的是一样  但是比原来的少12V转5V的电路    ...

大屏的就不用12V转5V了,因为电源板有5V的,来驱动板的电压就只有5V了,至于12V是去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屏的就不用12V转5V了,因为电源板有5V的,来驱动板的电压就只有5V了,至于12V是去屏的,,,

这个屏就要的   原来的那块板就是有12V转5V的   电源板的5V   只跟PS_ON连一起的  没有去驱动板  只有12V去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