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适配器感叹号怎么办?

楼主(2015-12-18):
网络适配器感叹号怎么办?

  大家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电脑没有连接上网络。通常会有这样一个表现,就是在连接网络的图标上面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感叹号。那么如果我们的电脑出现黄色感叹号,不能够上网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这种网络适配器感叹号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供大家了解。

网络适配器感叹号(图1)

网络适配器出现感叹号的原因: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网络适配器感叹号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典型的网卡驱动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如果是网卡出现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因为网卡没有安装,大家可以自行去安装无线网卡。也许大家不知道安装哪个类型的无线网卡,大家可以找一台相同的电脑,将相同电脑无线网卡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熟悉它的信号,另外一种方法是无线网卡安装过多,出现网络不能自动匹配的现象,这时候大家只需要将网卡删除就可以了。

网络适配器感叹号(图2)

方法介绍一:

  如果大家发现我们所使用的电脑之前是能够上网的,而突然出现感叹号,大家可以右键点击驱动程序,然后选择卸载,卸载之后再重新启动电脑,这时候我们的电脑会自动搜索安装网卡程序。

网络适配器感叹号(图3)

方法介绍二:

  如果上述的方法行不通的话,这时候大家就需要手动去安装网卡,手动安装网卡的方式就是在其他的电脑当中下载对应的驱动程序,然后用U盘拷贝到出现问题的电脑当中。然后双击网卡安装程序就可以进行网卡驱动程序的安装。如果这种方法也行不通的话,大家可以去其他的电脑下载网络驱动精灵,或者驱动大师,因为这种软件当中有一个集成的网络安装驱动,这样就可以自动去匹配我们的网卡。

网络适配器感叹号(图4)

  关于网络适配器感叹号的问题,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网卡驱动不成功或者是网络信号匹配不成功这种问题。如果这两种方法还是不能解决大家的问题,这时候大家去寻找一些专业的电脑安装师去解决问题,希望以上的介绍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网友:
网卡不正常先排除驱动 再就是硬件了

网友:
硬件和软件两种,驱动对的情况下,就考虑硬件了

网友:
电脑上的任何东西都是这个思路  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