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板号MBX-224

楼主(2015-12-18):
一直以来都是在看别人的帖子回复别人的帖子,现在的分越来越贵了,没办法不会发帖也得发了,还希望路过的朋友们给加点分哈!虽然这个机器最后的维修不算很难,但是走得也很艰辛。还希望高手看了不要喷我哦好话不多说了,进入正题!
今天接修了一台SONY的机器板号是MBX-224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外接显示正常内显无显示,拿到手之后接上电源看了一下的确如客户所说。心想外接都能显示应该跟屏线和屏的关系大些,于是拆机换个屏开机然后试机故障涛声依旧,二话不说把屏线剥了,结果屏线看上去很完美看不出什么问题,做到这一步就不能靠经验了于是打开图纸找到屏的接口老老实实查数据找证据, 从接口上看,这个机器没有EDID ,所以这个机器可能是直接发送数据给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用示波器测了差分信号的波形没有,测对地阻值也正常,屏的供电也没有,开启背光的信号也没有! 外显能正常显示,说明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最后看见主板上有一个拨码开关,查看图纸 根据图纸的解释拨码开关的位置决定了这个机器的屏厂家,型号和尺寸,这跟EDID抓屏时得到的信息很相似,于是就用表查了开关的通断,结果发现LCDID4与LCDID0 已断路。用线飞上后成功亮机!!!(但是此处有个疑问 )图纸解释和开关的实际位置 不一样。这个机器的屏型号是 主板的实际位置是01110,机器虽然好了但是还有很多疑问,望高手路过时指点一二!!!
虽然问题不是很经典,但是可以给大家做个提醒!!最后希望大家给我加点分哈!

网友A:
这日本鬼子设计的东西确实很人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日本鬼子设计的东西确实很人性化。。。。

不发现这个开关的确很难修出来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B:
楼主我请问下,那个开关你是怎么看的呢?如果接的是别的品牌的屏是不是要通过这里来设置?

补充内容 (2015-12-19 10:31):
楼主  我打开那个图纸的时候  我查到接口了我就没思路了    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开关的?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特别是维修这行,不细心真的很难修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请问下,那个开关你是怎么看的呢?如果接的是别的品牌的屏是不是要通过这里来设置?

应该是这样的。我只是按照它之前的状态测了通断,发现拨的位置不一样但都是断开的,所以就飞线了,

网友:
LZ还是经验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请问下,那个开关你是怎么看的呢?如果接的是别的品牌的屏是不是要通过这里来设置?

补充内容 (2015 ...

开关上面写了几个字母。DIS .这就跟显示有关了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就是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刚按你的方法修好一个。2号开关短路。客户反映是有时内屏正常。大部分时间不显。 外接一直正常。来到开机确实如此。

网友:
2号开关断路 。刚才打错了。飞了一根线。 反复开机没问题

网友:
这个很少坏、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真没碰到过,小日本真乱搞

网友:
飞了一根线。 反复开机没问题

网友:
修本 不能心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楼主开关一个个拨着试出来的吧,按说明不显吗

网友:
这笔记本设计得还算人性化

网友:
日本鬼子的东西 无理由的

网友:
水平不错,应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