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0开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5-12-18):
开始的现象时开机白屏,外界花屏,直接加焊显卡。此时外接已经正常,但是内接还是白屏。测屏供电+LCDVDD没有电压,

屏供电的开启信号ENVDD也没有电压

说明白屏还是与显卡或者显卡的工作条件引起的。在测量LVDS的对地阻值基本差不多,但是LVDS的电压只有0.5V左右的电压。貌似不对的

于是找到显卡的IFPAB_PLLVDD
经测量L72脚为1.8V正常,L252脚只有1.3V1脚却有正常的1.8V,因为L25是一个电感,所以L252脚偏低是后级拉低基本不可能,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了,就是L25损坏造成的。断电打L25的阻值已经有500多欧了,将L25更换后,加电内外接都显示了。

兄弟们求加分啊

网友:
1530 前面还少给M吧 吧  搞得我下错图纸了

网友:
比较有意思 有没有将电感拆下来测量是否正常呢

网友:
貌似L15啊!L25???

网友:
电感阻值变大

网友:
有点没看懂

网友:
这种坏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