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 DA0ZRTMB6D0 REV:D BIOS亮机!

楼主(2015-12-18):
全网首发! DA0ZRTMB6D0  REV  BIOS亮机备份!   板载I5  CPU! 谢谢~勿喷!! 上图!

亮机备份!

网友A:
4代好多BIOS备份的已经没用了  要原BIOS才可以

网友B:
这个什么机器啊 像是苹果 还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好多BIOS备份的已经没用了  要原BIOS才可以

这是5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什么机器啊 像是苹果 还是广达代工的

宏基的啊!

网友(2016-01-18):
更正 再刷了一次 确定可亮机 就是会开机慢 新款机型好像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上了不能开 本来可亮机的 刷了 不亮机

看清楚了吗?  版号对上了吗?  怎么可能不亮呢 我亮机备份的啊 !

网友D(2017-07-29):
下载一个看看~~~啥情况啦,回复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一个看看~~~啥情况啦,回复大家

这个原机备份的啊!! 不是有图片吗?!

网友E(2018-10-09):
the bios working ?? i have problem with bios acer and this not turn up monitor - power this good but not starup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e bios working ?? i have problem with bios acer and this not turn up monitor - power this good but ...

could you please speak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