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8):
客户送修一台A1278 MACBOOKPRO不充电,以前修的都是ISL6259旁边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习惯性检查电阻,发现阻值正常,于是检查电池接口,发现两个电池检测脚一边电压正常,另一边0~3.42这间反复跳变,于是打阻值,发现跳电压跳变脚阻值偏小,由于之前修过一台电池接口检测脚微短路,所以怀疑此机子也是,直接上外接3V发现电流正常,由于电池检测脚直通6259和EC,检查发现6259正常,于是更换EC,结果发现问题现象一样,于是拆下EC量电池检测脚到EC的连接点,发现电压正常的那个电池检测脚不通,于是直接飞线,上机测试OK。问题解决。

网友A:
来回倒腾EC太麻烦了,买个料板测量哦,这样EC弄来弄去,直球太费时间,万一芯片弄坏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B:
电压无跳变的那脚断线了是吗

网友C:
,习惯性检查电阻,发现阻值正常,楼主修过好多苹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回倒腾EC太麻烦了,买个料板测量哦,这样EC弄来弄去,直球太费时间,万一芯片弄坏就得不偿失了

有钢网,植球用锡膏很好植的,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无跳变的那脚断线了是吗

是的,通常会认为是跳变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习惯性检查电阻,发现阻值正常,楼主修过好多苹果啊

修了十年了,专修苹果,技术还过得去,

网友D:
表示接触苹果不多,学习了

网友:
  苹果时序都快忘记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接触苹果不多,学习了

修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E:
楼主的你机器有进水吗 看你的意思是短线了 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你机器有进水吗 看你的意思是短线了 是没

没有进水喔,是正常使用后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截图看看嘛?

不好意思哈,没有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EC不好整哦,,,

好整的,不放锡球也行。芯片用铬铁拖平,主板也是,然后洗干净放点助焊膏,吹上去,就行了。吹的时候轻轻推下。

网友:
why you not explain more

网友:
一般不要去动EC  确定才搞EC 但楼主思路清楚也有修过这机的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excuse me Explain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