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40G M2L+无复位维修思路

楼主(2015-12-18):
   朋友拿来几块映泰主板都是点不亮机器,我接过手大致看了一下,报价先把客户打发走后,整理下工作台,开修如图: ,精英此主板采用的是AMD芯片组,主板观察打值无异常,于是开始上电,复位灯常亮,无复位哦,按时序来查吧,待机-供电-时钟-复位,既然可以加电,待机部分就略过了。。接下来就的供电来,AMD上电时序:内存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开测,问题就来了,内存0.65V不正常,按照AMD上电,SLP_S4先开启内存供电后,接着才会开启其他供电,既然内存供电不正常,那么CPU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自然而然不会有了,接下来直接找到内存供电芯片检测此芯片工作条件,此版使用的是FP6321A芯片,找到图纸经测量1脚BOOT 12V正常,5脚VCC  12V正常,6脚FB0V 7脚REFIN0V不正常,8脚PHASE 0.65V故障点找到,经观察总线供电芯片和内存供电芯片一致,于是把总线供电芯片与内存供电芯片调换后还是一样情况,看来只好老老实实查7脚开启信号去哪里了,由于此版没有标号很难找出此信号去了哪里,看到论坛里有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255-1-1.html与我的现象一模一样,于是按照他的方法把Q53摘掉后电压起来了,但是还是有点不理解难道是这个管子坏了还是后极有短路拉低此信号了,纠结中,又仔细查找到发此贴的坛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9602&highlight=A740,按照他的思路把CPU座下面的103排阻换掉就OK了,顺便也跑通了此信号的线路,非常感谢这两位坛友的帮助,也非常感谢论坛的伟大,特此备份了下原机OK BIOS程序 A740G M2L

网友:
楼主7脚开启英文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映泰这种AMD双芯片大板  内存供电出问题的很多  比较好修的是内存供电没有的故障  无非就PWM坏 或7脚无电压
不好修的是有电压  但是电压不正常 偏大或偏小  还有挑内存  挑内存槽  挑CPU等怪怪问题

网友:
这个图里哪里有103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芝麻管前级电路不对或者本身把开启电压拉低了。。。。

网友:
amd的板子看到就头疼

网友:
有时候来论坛找思路是可以修好的,但是有些稀里糊涂的,不知道Q53为什么去掉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那么多 14.4444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管这干嘛,看帖子!

网友:
这板子有通病,CPU座子下面的102排阻呢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管子  包好

网友:
梦幻、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