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rev2.2

楼主(2015-12-18):
显卡驱动装上后进桌面黑屏 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后可以正常 这个是显卡问题还是什么啊 小白一个 求解答
桌面

网友:
先查下显卡转换供电正步正常,不行重值显卡不行换显卡,不行换焊显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我遇到过一次是刷BIOS好的 ,故障跟你的一样,NND换显卡没效果,后面我就刷BIOS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