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果电容两端短路了,就是万用表测两端鸣叫了,应该直接撬掉吗??还是?

楼主(2015-12-18):
对于一般故障,如果是电容两端短路了,就是万用表测两端鸣叫了,应该直接撬掉吗??还是一步步查,拆IC ?万一拆了IC,小元件也就不短路了呢,所以一般是先拆IC还是先拆小元件???求教

网友:
最好是还原!!!!!!!哪个好拆先拆哪个呗  这还要纠结?

网友:
那也不一定,在电路当中,电源短路了,接在电源与地之间的元件用表量都会响,,,,

网友:
简单方法就是直接干掉电容

网友:
先把电容拆下来看看 还短路不,短路的话可以用烧机法烧一下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但是万一电容都短路,都拆了,其实问题出在IC上呢,导致小元件短路,那不是小元件都拆光了吗??

网友:
当然先干电容啦,难道你认为芯片比电容好干

网友A:
烧机,一般都能烧出来

网友:
那种卡扣式的电池口很难夹,有什么好方法接电源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一般都能烧出来

无涯英明,方法不错。

网友:
烧鸡点单快捷,不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