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5L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5-12-18):
各位大神,ASUS K555L的机器,怎么才能屏蔽掉板载内存。
客户吃饱了没事干,翘掉一个内存颗粒,主板上的线全断了,只能不用板载内存,上了一条1333L的外接内存也不开机。求助

网友:
呵呵  你要先找到点位图  然后分析电路

网友:
点位图有,关键是要屏蔽哪几个信号啊

网友:
把点位发出来  我给你研究研究

网友:
发到这上面吗,要下载分的

网友:
这是K555LD  版号X5555LD   2.0的点位图和看图软件

看图软件

网友: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我改了ID1-4都不行

网友:
同求,现在有一台机器,摔得不认内存了,想改一下。

网友:
求高手啊。我的S400CA现在能上电了就是不亮机。原来的内存全挂了。现在电流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