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AMD A8CPU 独立显卡 亮机备份,解决八声报警开机8声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5-12-18):
DELL 5525 AMD CPU 独显 板号LA-8251P REV 1.0 U4,解决八声报警开机8声报警不显示刷此程序 屏接口旁边 UV26(464芯片)

DELL 5525 解决八声报警开机8声报警不显示刷此程序 屏接口旁边 UV26(464芯片) .rar

解决八声报警开机8声报警不显示刷此程序 屏接口旁边 UV26(464芯片)

DELL 5525 AMD CPU 独显 板号LA-8251P REV 1.0 U4.rar

4M BIOS U4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一直报警的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一直报警的 刷个bios试下

我都是用这个刷好的,刷好了来回复下

网友:
刷了还是不行啊。爱

网友:
我的一声隔一声报警,一只延续报警下去,大家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一直报警,长声,是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报警,长声,是不是那个问题

这个你要刷了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一直报警的 刷个bios试下

可以的,你试下哦,BIOS好用的哈

网友:
提示找不到文件呢

网友:
我这个编程器不知道支不支持

网友C:
刷不了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不了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下格式对不对,找对了才行的

网友B:
刷了U4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U4好了,谢谢楼主

不客气,刷好了是好事,又可以赚钱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格式对不对,找对了才行的

已经解决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感谢

客气了,下次还有好多好的

网友B:
你们有没有遇到,刷好了,装不上独显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没有遇到,刷好了,装不上独显驱动

看下是不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