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用电池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5-12-18):
E420用电池进系统暗屏,有时候正常,但会一闪一闪的。有时候用电池正常一接电源就暗屏了,不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好厉害,其实我修过N台了

网友:
这个屏不是容易坏么?换9956B那个

网友:
是屏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碰到这种进系统暗屏的,确实可以这样搭起来,好用就OK了。

网友:
一般保险飞线解决

网友:
屏供电开启电压偏低

网友:
同样的机器 同样的问题 短接无效!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我的不是暗屏 是电池开不了机 用电源正常